中国移动光猫 中兴F663N 改为桥接模式

楼主(2023-08-25):
今天中午,中国移动上门换光猫,我说不用换了,还是坚持要换,说设备老了。
换了之后,发现是光猫是路由模式了,我想自己改为桥接模式,跟上门的工作人员要来了超级帐号和密码

1、超级密码获取,用户名CMCCAdmin,密码 aDm8H%MdA
   如果你的不是,那么请自行想办法取得

2、浏览器进入光猫配置地址:192.168.1.1 (这些光猫背部都有),看到状态界面,去“网络-宽带设置”,在“连接名称”那里的小箭头点一下,可以看到有三个列表项,选择带Internet字样的那项
   记下 Wlan ID 的值,我这里是 4031,你那里可能不一样,一定要记下来。然后右下角,点“删除”。

3、还在这个界面,连接名称:“新建WAN连接”,模式选 “Bridge”,业务模式“INTERNET”,WLAN ID填入刚才记下来的值,端口绑定按需要勾选(我全勾),DHCP服务建议不要打勾(勾上也没关系),再点创建,就可以了

4、关闭这个光猫的WIFI功能,在“网络-WLAN网络配置”界面,取消“无线开关”选项,点确定

5、全部设置就正常了,然后去你自己的路由器中设置拨号模式,当然要输入你的宽带帐号和密码

6、最好重启一次光猫

网友:
移动宽带,对桥接模式分区域限速。上了100m的宽带,只能在100m以下。

网友:
这个超级密码还能用?奇怪了,几年前这个密码就不能用了,都改成动态密码了

网友:
超级密码都是下发的不可能是默认的

网友:
反正我家的超级密码还可以用

网友:
动态密码分地方。大多数移动宽带还是固定密码

网友A:
改桥接,经过我的测试,几乎和光猫拨号没有区别。可能现在的光猫的性能冗余度已经足够。

网友:
现在我基本上还用不到,先看看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桥接,经过我的测试,几乎和光猫拨号没有区别。可能现在的光猫的性能冗余度已经足够。 ...

网速是没多少区别,关键是路由拨号更稳定带机量更大,能实现更多功能。

网友:
关键是现在装的FTTH,宽带账号和密码都不给你了,打电话给客服都是喊你找区域维修人员,人家也不会告诉你,而且现在光猫超级密码都变动态了,就算你改得了一时,后期电信局那边会定期下发数据给你改回去。

网友:
必须让后台改,有些地区过一段时间重新下发数据还会替换掉

网友B(2023-09-25):
我这的移动装维咬死就是不给超密,最后只能淘宝10块解决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B:
我这的移动装维咬死就是不给超密,最后只能淘宝10块解决

现在新的光猫系统已经打开了 桥接和路由 设置权限,可自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