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破壁机YEK-2012B,没修好,废品处理。

楼主(2023-08-25):
朋友给个破壁机

说是漏电,不要了送给我,
下面是维修过程。

漏电怕伤人,所以剪了插头。

耦合接头,给上面的杯体加热。

型号

第一步,先接线。

正好上午拆了个洗车泵,剪了个三项插头

剪线分长中短,上锡

焊之前套热缩管。

焊完再缠一层绝缘胶带

再套热缩管(提前穿管)上电测试,CA0不开机,没反应。
拆。。。。。。

拿掉胶垫。下面有螺丝。

上面也有螺丝,三个十字一个三角,

一个三角螺丝,多余的设计。

电源板,很干净

面板控制线

杯体下面的加热部分已经腐蚀严重,分析是密封不好,导致上面搅拌杯里的液体流到下面电路部分。
反正不能用了,就拆了卖废品吧。下面是电路部分细节图。

来张全家福,
谢谢观赏。

网友:
腐蚀的比较严重。

网友:
这种高速还要加热水浸的,,密封圈是真的容易漏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看来是密封没有处理好。

网友:
密封圈破损造成漏水损坏,换密封圈就行了

网友:
换过一次玻璃杯体,90大洋

网友:
腐蚀很严重

网友:
看起来很好的样子!

网友: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电机好好的也弄废了。

网友:
用了两个九阳破壁机,随时间噪音越来越大

网友:
找到漏电的地方了吗?

网友:
原主人的卫生意识和习惯可能不行

网友:
密封圈漏水  好像这玩意不好搞 都是食品级的 润滑黄油也要食品级

网友:
厨房电器,不错

网友:
看定子的铜线已缠成一团,看来是彻底报废。

网友:
可惜没有修好

网友:
电机有没有损坏?

网友:
其实就是个榨汁机,换个名字赚钱而已了。

网友:
电机好好的也弄废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是先清理污垢,再检查加热盘是否断线或漏电,电机线圈是否变色、损坏,如果这两个“大件”坏了,基本就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