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故障求助,一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23-08-25):
台式机显卡开机时能显示,当过了bios检测,一进系统就黑屏.windows 11系统和linux都试过,故障依旧。是显卡坏了吗?怎么修理?

网友:
能过bios说明能认到卡供电没问题,想想近期有没有拆卸过显卡有没有可能碰掉件,如果有集显还可以跑一下mats看看显存有没有报错

楼主:
好的,谢谢!我按照你的先检查一下显卡有没有零件受损

网友:
返修吧,经典毛病,不能打驱动

网友:
修?买图纸买工具买配件,啥都没有怎么修?

网友:
   也就是加载驱动有了功耗就黑屏了,应该是电路有问题,B站有几个修显卡牛的去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