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 无刷电锤坏了

楼主(2023-08-25):
电锤不转,控制板坏了,更换了效应管,EG2124A替代PT5619 无刷驱动芯片,还是不转,HIN无电压,LIN有5伏电压,有知道这个电锤是什么牌子的吗,哪里有卖控制器的。

纸上记得是主控的型号,在网上也没有查到。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用通用的控制板也可以吧

网友B:
无刷的不是不容易坏么.......

网友:
啥字母也看不到怎么知道啥牌子,用PDD扫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通用的控制板也可以吧

怕放不下,还是想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放不下,还是想修好

买的时候问清楚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不是不容易坏么.......

可他就是坏了,原故障是烧了一个效应管,换了不行

网友C:
与厂家联系购买控制板吧,网上不一定都有对应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厂家联系购买控制板吧,网上不一定都有对应的配件

控制板快赶上电锤的价格了

网友D:
这种东西肯定有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修好,所以把它卖掉也不会太费力的。然后买新的用,新的无刷裸机也就一百多元钱吧。否则买控制板修还不一定修得好,折腾的结果搞不好比买新的还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的不是不容易坏么.......

无刷电机不容易坏,但它容易坏控制板,所以便宜的无刷电动工具不一起比有刷的省钱省事。

网友E:
无刷就是这个不好,没有有刷的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肯定有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修好,所以把它卖掉也不会太费力的。然后买新的用,新的无刷裸机也就 ...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坏的大有电锤都是直接咸鱼出坏机,然后去买个新的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刷就是这个不好,没有有刷的皮实

确实,可无刷的转速更快,相应的,功率可以更大

网友:
主控找到一样的也不行,固件不一样,会编程,自己做一个控制板

网友F:
现在电锤都这么高科技了
这东西,我印象里是直接通电就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锤都这么高科技了
这东西,我印象里是直接通电就转的

越来越高级,对维修就太不友好了,原先电器坏了换电子原件,现在坏了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越来越高级,对维修就太不友好了,原先电器坏了换电子原件,现在坏了换板 ...

按理说,直接通电就能转的东西,配个山寨板子也能用的吧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如果换的是便宜的控制板,一样爱坏,贵的又不划算。

网友:
无刷的相当于电车,有刷的相当于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