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五川KT-09多功能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3-08-25):
淘宝签到红包买的,到手好像是5块钱,小巧精致,方便携带!

包装很简单,功能看着挺强大

包装背面有详细说明,遥控器还有二维码教学,就背面一颗螺丝,拆下后轻松扣开

主板背面也很简单,一颗2032电池,一个红外二极管

主板正面能看到所有按键居然都是真实的,实验了,所有功能都可以使用,两颗指示灯分别是红蓝两个颜色,红色是制热模式,蓝色是制冷模式,简单易懂!

主控芯片,不知道在哪里查,百度不到信息,看起来应该是单片机,51单片机?

最后总结下,这个遥控器主打的就是简单,从包装到内容都挺简单,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款简单高效便携的空调遥控器,说是能控制市面上百分之99的空调,估计也差不多,优点是免配对,小巧便携。缺点估计是容易丢吧!

网友A:
空调遥控器每次按键都会发送当前全部设置参数,使主机和遥控器保持同步,避免实际状态和遥控器上的显示不一致,这种不带显示的遥控器应该是利用了空调的shǎ瓜遥控模式,就和电视的纯键码遥控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遥控器每次按键都会发送当前全部设置参数,使主机和遥控器保持同步,避免实际状态和遥控器上的显示不一 ...

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

这种万能遥控只能模拟shǎ瓜遥控,我有个三星空调原配就是这种不带显示屏的纯键码shǎ瓜遥控器(空调本身有个显示屏),用手堵住红外窗口狂按温度加或温度减,松手后再按温度也只会加一度或减一度,但手机的万能遥控APP(带显示的那种),即使堵住红外窗口把温度调偏很多,松开后按任意键也会自动同步,其实大部分空调都支持带显示屏的传统遥控器和不带显示屏的纯键码shǎ瓜遥控器,正是这种万能遥控能用的原因。

网友:
里面真简单啊

网友B:
这遥控器集成度够高的。

网友C:
不错不错,回头弄一个让娃带去学校玩

网友D:
这东西真小巧啊,方便携带而且实用。

网友E:
这集成度真高啊,什么原理呢,按一次,把各家空调的指令都发射一遍?

网友F:
这个不用对码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万能遥控只能模拟shǎ瓜遥控,我有个三星空调原配就是这种不带显示屏的纯键码shǎ瓜遥控器(空调 ...

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的确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遥控器集成度够高的。

也就这样吧,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用对码就可以使用?

商品介绍说常见空调基本都不用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回头弄一个让娃带去学校玩

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真小巧啊,方便携带而且实用。

真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集成度真高啊,什么原理呢,按一次,把各家空调的指令都发射一遍?

谁知道呢遥控时空调响应速度很快

网友G:
这么简单,没想到这么好用

网友:
这个遥控器非常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简单,没想到这么好用

不能说好用吧,只能说是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