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NSD05-12S5电源模块贴片丝印AE4E,实在搞不清是什么器件,请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2023-08-25):
板上的贴片器件,万用表量了没有PN特性,既不是三极管也不是二极管,SOT-23封装,查丝印有说是复位芯片、有说是电压检测芯片,但和电路都似乎对不上。哪位大佬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啥的,求指教!
wechat_upload169296128164e88a0171dbd
wechat_upload169296148964e88ad133bd9

网友:
MMBZ5229B  4.3V稳压管  这个可以参考系

网友:
芯片型号:DTA144E,参考PDF:https://www.findic.com/doc/brows ... 084771#locale=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