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倒计时定时器拆解

楼主(2023-08-25):
车还在,配合摇一摇红包四块多到手,应该算好价!

三观

插头黄铜镀镍

内部中规中矩

买的没有长通功能,需要自己改造,开孔加个按钮就好,内部插座很厚实,也是黄铜镀镍,线和铜片对焊连接,用料厚实!

买来做电瓶车定时充很哇噻!

楼主:
数码之家专治偏头痛

网友A:
这箭头方向......

网友:
还可以,机械结构不错,物理隔离我觉得比电子式隔离稳妥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半机械式的,有意思!!!

网友:
就这小小的玩意,也需要技术含量,买过好几个牌子的,感觉最好的就是 金科德的——手感顺滑,内部也不发热。

网友:
几年就坏了。。没用过几次,无语

网友B:
到底是电控还是机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电控还是机械的?

选 机械的。

网友:
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
又是智商税交了之后。

网友:
机械的缺点是,塑料齿轮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箭头方向......

顺时针旋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电控还是机械的?

插电,电磁驱动齿轮运转,和电子钟一个道理

网友:
半机械式的,比全数字化的应该可靠吧,感谢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插电,电磁驱动齿轮运转,和电子钟一个道理

按交流电50Hz频率计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交流电50Hz频率计时吗?

是的,旋钮式电压力锅、微波炉都是这种计时电机,好处就是耐用,自带机械记忆功能

网友:
这图片治疗颈椎病不错

网友:
我的是锂电充电电器,充满自停。

网友:
感觉最好的就是 金科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