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利用广告机制作太阳能驱鸟音箱

楼主(2023-08-25):
前些天三十多块钱买了三十个广告机,各种造型,各种内存形式,有u盘式的,也有普通内存卡形式的。无一例外内存都不大。家里老院子有棵柿子树,每到柿子泛黄时就有好多白头的小鸟来啄。受到附近农场驱鸟音响的启发,利用广告机做一个。太阳能驱鸟音箱由广告机主板加扬声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简易光控开关加太阳能板组成。太阳能板是6v5W,白天天刚蒙蒙亮光控开关接通工作。天想黑时停止工作达到节电,夜晚无噪音的目的。扬声器播放的是网上下载的猛禽的叫声,以此来吓唬驱赶小鸟成品图光控开关属于简易型,三极管9012、光敏电阻、二极管、3v继电器可调电位器等等零件组成。二极管起到给继电器线圈降压的作用,用来保护继电器不被高于额定值的电压烧坏掉。

网友A:
驱鸟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B:
是通过让喇叭响驱鸟吗?那是不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让喇叭响驱鸟吗?那是不是噪音有点大

我想知道声音驱鸟真有用么?

网友:
可以用次声波和超声波,这样人耳几乎听不到

网友:
驱鸟效果如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通过让喇叭响驱鸟吗?那是不是噪音有点大

里面是猛禽的叫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声音驱鸟真有用么?

用扬声器播放猛禽的叫声来吓唬小鸟

网友:
机场一般到晚上就没有飞机起降了,也没有鸟飞行,都睡觉了,有没有驱鸟设备都无用。

网友:
用继电器有点耗电大,太阳能板可以替代光敏电阻。晚上当太阳能电低时,就不工作

网友D:
实际使用有效果吗?

网友E:
有效果吗?单调的猛禽叫声时间一长会不会被小鸟识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使用有效果吗?

今天刚放果树旁做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效果吗?单调的猛禽叫声时间一长会不会被小鸟识破

有好几种猛禽声循环播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鸟的原理是什么?

播放猛禽叫声,达到令小鸟害怕的目的

网友:
录制狂吼声后藏在稻草人里面效果会更好吧?

网友:
我在机场工作,改天复制点儿驱鸟设备的音频出来分享给大家。个人使用建议弄风车就行了,实在不行就弄个煤气炮,或者电子炮。红外传感器检测到有东西活动就砰砰几下

网友:
是个好办法,保护好果实

网友:
这个喇叭放出来的声音不够hifi啊,鸟觉得失真太大,撒尿啄之
哈哈

网友:
用过一个驱鼠的,播放猫的叫声,后来发现没有效果,反倒把人吵得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