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安装求助

楼主(2023-08-25):
Msata接口的ssd固态能安装到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卡的msata插槽上使用吗?系统能识别吗?

网友A:
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卡"MSATA插槽"实际上是"Mini-PCIE插槽",这两个外观长得一样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卡"MSATA插槽"实际上是"Mini-PCIE插槽",这两个外观长得一样而已... ...

可以用转接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转接卡吗?

买个MSATA-SATA转接盒即可,10来块钱。

网友:
不能,定义不同,有些可能插上去会烧主板或者烧SSD,建议用SATA,除非官方说明书或者主板印刷上明确说明支持SATA

网友:
无线网卡的MSATA插槽走的是pci-e模式。跟sata硬盘传输的模式不一样,虽然插槽外观一样。除非有pci-e模式的硬盘可以试试。

网友:
有这种的硬盘,但非常少,可以在鱼里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转接卡吗?

MSATA转M-PCIE?
我感觉好像没有这样的...

楼主:
好的,谢谢坛友们的回答,我买转接卡.

网友:
不能,那个插上去一般也是不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MSATA-SATA转接盒即可,10来块钱。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