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汽车电瓶的这根管子是干什么的?这不是阀控蓄电池吧

楼主(2023-08-25):
当威电池,12V75Ah

网友A:
加装了,很个性的手法,估计是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了,很个性的手法,估计是DIY的

我是充电呢,没有电夹子,就把电线挂在这里把两边拉紧。

无意中看到了电瓶一侧有根管子

网友B:
铅酸电瓶充电时会有气体   稀硫酸加多了  可以从这个口排出   也可以算排气口

网友C:
通气管,充电有气体排除,没有这个会充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瓶充电时会有气体   稀硫酸加多了  可以从这个口排出   也可以算排气口 ...

电动自行车的电瓶没有呀,有些说汽车电瓶是阀控电瓶,这个就不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气管,充电有气体排除,没有这个会充爆的

我想抠开看看,缺水加点蒸馏水

网友:
排气排液用的……可以理解为下水管道
发生意外时,可以导向安全的地方,避免腐蚀关键部件

网友:
应该是放气的,避免电池鼓包的

网友:
这是排气孔,加水这种可能需要开盖,盖子打开能看到6个孔。

网友:
排气管吧,以前摩托车电池也有

网友:
说明这电池是非密封免维护电池,那管子就是一排气管,作用是电池充电温度高时电解液产生的气体通过这管子排出,防止电池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