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得力碎纸机不通电

楼主(2023-08-25):
       前几天合作的同行送修一台体积不小的得力碎纸机,故障为通电没有反应。报价后 拆开发现,是电源变压器损坏,原本想买一个同规格的,怎奈网上没有单独的碎纸机变压器卖,于是只好自己动手维修了。经过检查发现是变压器初级不通,进一步检查发现,故障为变压器附带的温度保险损坏,原本想着装一个温度保险。谁知道买回来在焊接的时候,一下子损坏了两三个温度保险(总共才买了5个),于是觉得直接短接温度保险算了。

就是这种,机子挺重的、

拆开的样子

主板特写

上盖包括进纸口,中间是进纸传感器

这是下面,这款碎纸机电机功率挺大的

该机的碎纸机械部分

从这状态看应该使用时间不长

电机确实挺大的,真应了那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电机特写

这是电源变压器

就是这个坏了,原本想更换这个,最后发现我把引脚剪断了,只要用电洛铁焊接,焊接完后发现这个温度保险不通了,后来索性不要这个温度保险了,因为要焊接那个温度保险,必须要有很长的引脚,因为当时原厂的那个温度保险引脚比较短,所以必须焊接,我的这个如果要加长焊接,不好封装,所以只好短接了,不要那个温度保险了。

短接温度保险后,准备封装外包装那个黄色胶带。

正常工作,可以碎纸了。

网友A:
缠绕法嘛,把线分两股,然后引脚弯个u形出来两股线反向缠绕,然后胶带侍候就行了。短接其实也没关系,就怕长时间工作超负荷烧了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绕法嘛,把线分两股,然后引脚弯个u形出来两股线反向缠绕,然后胶带侍候就行了。短接其实也没关系,就怕 ...

一般这个温度保险坏了的基本上都是电压高了,前几天那个验钞机就是电压高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这个温度保险坏了的基本上都是电压高了,前几天那个验钞机就是电压高了的原因。 ...

换温度保险下次保险烧了你还可以有生意,要是保险没了下次电机烧了你直接没法修。。。

网友:
这温度保险应该用端子压接,搞维修的最好备个端子钳,很多情况下打个端子会让你很方便

网友:
多个温度保险多一重保护。

网友:
温度保险真是好东西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碎纸机长时间工作发热烧了的吧。

网友:
主要是初级线圈缩水导致的

网友:
压接是靠谱的,碰焊也行

网友:
可以用尖嘴钳子夹着温度保险的引脚增加散热,然后再焊。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刚焊接好温度比较高,所以才造成断路的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因为刚焊接好温度比较高,所以才造成断路的假象

是的,温度保险耐温120多度,我的电洛铁温度当时在300多度

网友:
要是过热烧把纸屑引着了损失就更大了

网友:
直接短接不可取,存在即合理

网友:
用久了也会烧那个温度保险

网友:
变压器空载电流大了点,加上工作时间长点。特别是待机时间长,再工作就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我这用的碎纸机基本就是烧保险。过载,喂太多纸了。。。。。。。

网友:
温度保险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