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高压电容的新旧对比

楼主(2023-08-25):
修一个康佳的液晶电视,电源板坏了一个电容,淘宝买了个,感觉新的很差,脚细很多,不知道能用多久,手上没有拆机的,真不想用这个新的,唉

网友:
买贵的就可以了,这种十个二十个包邮品牌都不说的电容质量肯定没保障。

网友:
这电容又不过大电流,脚细点有什么关系。

网友:
买个牌子货嘛,引脚粗细其实关系不大,就是怕内芯里用料差

网友:
没求事,先把钱挣了就行

网友:
耐压应该选再高点的就不怕了

网友:
这种小容量高耐压的电容,大多是有安规要求的,用来连接热地到冷地的Y电容,或者连接AC到壳体,也有用在尖峰电压吸收的,如果电容发生漏电或短路,还是很危险的

网友:
这个东西不容易坏,有没有备用都可以

网友:
其实你应该把耐压买高一些,比如3KV或5KV,在放得下的基础上。

网友:
脚细点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一直分不清哪是高压电容哪是zvs

网友:
支持一下,进来学习,

网友:
对比没有意义,用上能解决问题才是真。

网友: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
能用就行了,就怕用不住

网友:
审美流行细脚

网友:
都烧炸开了,却也常见。

网友:
这个拆机的可以允许用误差大的吗?

网友:
旧的是铜脚, 新的是铁脚

网友:
耐压够了应该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