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议usb电压问题,直接给手机高压充电?

楼主(2023-08-25):
突然看到这样的电源,比如手机支持9伏2安18瓦,直接调9伏?

网友:
有协议的,直接输入9V应该不行吧?你有设备测试了未?

网友A:
大概率是不行的,快充需要协议握手才提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不行的,快充需要协议握手才提高电压

我猜也是这样...

==========

网友B:
手机的充电电压默认都是5V,其它电压需协议握手后才执行,直接输入快充的高压,大概率手机会直接拒充,小概率会减小电流进行慢充,少数保护不到位的手机会直接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不行的,快充需要协议握手才提高电压

会不会,给加了协议?

网友:
手机不支持高压直充。
移动电源的话,有些芯片支持高压直充。例如我就用6V太阳能板直插移动电源

网友C:
说不能的都是没试过的

网友:
你猜快充为什么叫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充电电压默认都是5V,其它电压需协议握手后才执行,直接输入快充的高压,大概率手机会直接拒充,小概 ...

我试过,小米10青春版,没有充电协议,直接连接12V充电,输入电流才100mA

网友:
同意4楼意见

网友:
快充需要协议握手,不是电压够就能提供快充的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直接提高电压就可以,以后不用那么贵买协议充电头了,直接买个高压变压器就可以了。

楼主:
我感觉是不行,但是没试过

网友:
似乎需要快充协议,快充充电宝直接使用似乎电流较低

网友:
快充要有协议

网友:
第一感觉是不行。希望有条件的人试一下看看

网友:
快充充电宝试试

网友:
如果输入就是个脉宽降压电路或许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能的都是没试过的

你又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