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南京鲸鱼公司的 声频放大器BW-160B 超15斤重拆修 蓝鲸 bluewhale 牌子

楼主(2023-08-25):
哈哈,老古董,别人家那里让我搞搞,通电无反应。
竟然是电源开关坏了,电容爆了,,,35V  6800UF的,,,实际整流后电压32V

http://www.bluewhale.com.cn/

楼主:
继续拆修清理
干净多了,,,估计要换电容,保险

网友:
弄不好大功率管子坏了,现在要想买到原装的大功率管子还真不好找。

楼主:
通电,,一点功率都没有,怀疑变压器都坏了。功率插座看的

网友:
两个牛好,其他扔了。

网友:
运气好可能就换两个电容完事,运气不好可能功率管变压器全部坏

网友:
看起来所有电子元器件应该都老化了那两只变压器的铜线还能卖点钱。

网友:
声频放大器的故障点比较多,慢慢查找吧

网友:
这个,不好修啊

网友:
里面太埋汰了

电容都爆了

楼主:
哈哈,是开关坏了,可笑死了

楼主:
开关完全不通,可笑死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都爆了,这是接了380V了吧

网友:
眼花了,看成鲸鱼声音放大器

网友:
故意做成2个环牛,估计环牛下面有配重。

网友:
修好还可以用用的

网友:
修过一个类似的,带草坪喇叭的,管子击穿了

网友:
这个真是有年头了

网友:
两个环牛应该是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