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AD11扩展坞拆解图

楼主(2023-08-25):
这是华为AD11型号的扩展坞
兼容性非常难强
接触过这么多品牌的机器
没有出现过不兼容的现象
大家看下这上面怎么有一个电容呀
干啥用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价格不简单。

网友A:
做工好,电容滤波用?

网友:
多少价格收的,是完整的还是剪线的?

网友:
这做工比市面流行烂大街的VLI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好,电容滤波用?

好在哪里?
加一个470的大路货的电容?

网友:
USB3.1的扩展坞。电容走线在中间层,估计是滤波吧?
价格几何,有没有车?

网友:
应该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需要插到对应的插槽里面,才能使用的

网友:
这照片是楼主从网上搬的吧

网友:
与电源线相连,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
图片好正规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电脑就只有一个C口,外接显示器,USB、电源充电设备都要靠扩展坞!

网友:
做工好,看起来不错!

网友:
做工真是不错

网友:
华为的东西都比较贵

网友:
怎么被剪线了,剪掉的线好配吗?

网友:
电脑本身不给你接口,让你买扩展坞,,拉动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