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上有块12v300w电源

楼主(2023-08-25):
想改个可调电源用,芯片3845,看光耦反馈没有431 从12v取电串电阻,二极管(经后面提醒是稳压管)管给光耦信号,这个要改怎么改,吧电阻改可调吗

楼主:
电路图拍下来了

楼主:
电路图如图,ps经后面楼提醒不是二极管是wf
10v二极管

网友:
可以借鉴其它类似产品的电路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有没有可能是个稳压管,比如12v稳压管,超过12v导通,光耦导通,3845截止。
只不过这个貌似是个单mos管 ,单端反激?
变压器体积和电容容量来看,150w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有没有可能是个稳压管,比如12v稳压管,超过12v导通,光耦导通,3845截止。
只不过这个貌似是个 ...

有道理

网友:
就这样的电源,哪里有300W?

网友:
不是初级反馈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有没有可能是个稳压管,比如12v稳压管,超过12v导通,光耦导通,3845截止。
只不过这个貌似是个 ...

是个稳压管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二极管有没有可能是个稳压管,比如12v稳压管,超过12v导通,光耦导通,3845截止。
只不过这个貌似是个 ...

150也够了,这个能改可调吗,找个功率大的可调面板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150也够了,这个能改可调吗,找个功率大的可调面板麻烦

简单的就加tl431替换稳压管,保证最低电压,辅助供电要够,从0v起调就要麻烦了

网友:
不大好改, 可调范围有限, 注意元件耐压.

网友:
此电源根本就达不到3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也够了,这个能改可调吗,找个功率大的可调面板麻烦

正负5v以内可以,范围再大要辅助供电。
光耦是由那两个电阻限流的,如果电压过低,光耦电流不够,电压过高光耦烧毁开环失控。
要大范围改可调,光耦要独立供电。电压调节最好用431做基准,358来做电压电流调节。
高压部分,也要辅助供电。
小范围可以,大范围不值当。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要做大范围可调,要2个辅助电源,还要在次级自己做2路电压电流比较。不如494的简单,自带2个比较器,只需要一个辅助电源。
一个494的明纬25大洋,教程还贼多,改50v相当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5v以内可以,范围再大要辅助供电。
光耦是由那两个电阻限流的,如果电压过低,光耦电流不够,电压过 ...

嗯嗯,5v之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就加tl431替换稳压管,保证最低电压,辅助供电要够,从0v起调就要麻烦了 ...

算了,这就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拍下来了

这板子虚标,看变压器个头,最多60W。
改小功率的可调,体积太大
该大功率的,体质不行
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虚标,看变压器个头,最多60W。
改小功率的可调,体积太大
该大功率的,体质不行

功率够用了,就是想微调一下

网友:
废品站淘个tl494电源改装要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