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知道怎么修好的可控硅式风扇调速器,相比之下电容式真是简单到极致

楼主(2023-08-26):
家里的风扇调速器坏了,在重新装修后才用了三年。说是坏也不是全坏,能启动能开最大挡,但是调到中小挡就会停转。这还是什么广东名牌俊朗八达生产的。虽然还在十年保修期,但是网购寄修的来回邮费都差不多能买半个了。找出了一个旧屋5年前拆下来的正泰,明装的还装不上去。换了个电容式的上去先用着,换下来的就修修看吧。舅舅在农村建了5层楼,是附近最高的楼,在农村电工的建议下没接地线,下雨打雷被雷劈坏了几个俊朗的风扇调速器,先试修这个当练手(被雷劈坏的估计也难修了)。
装修后三年,全屋开关只坏了右边那个调速器。可控硅式无极调速器,启动运行时有嗡嗡的噪音。

调速器的接线螺丝是3mm的十字螺丝,PH2大小的凹槽,然而外壳塑料开孔只有4.5mm,造成大部分6.35mm批头和5mm杆PH2螺丝批都怼不进去孔里拧螺丝,用PH1螺丝批又不贴合容易打滑,这时候最好用的反而是4mm批头,例如南旗(数码之家)的22合一螺丝刀。

巨大的铝壳充当可控硅的散热片

电路比较简单,几个插件元件

根据网上的资料,这种调速器一般就几个元件比较容易坏。
1、可控硅击穿。正常可控硅3只脚之间,只有一组之间呈低电阻值,其他两组呈高电阻值。击穿的可控硅多组引脚之间呈现短路或者低电阻值。
详细测试方法:用万用表判断时先将万用表的两只表笔接可控硅的两个端面,电阻应呈无穷大(表针基本不动),再将表笔反过来亦如此。若这两步测量时电阻很小,则说明该可控已损坏。
进行如下测量:再将黑表笔(表内电池+)接控制极(中间的引出线),红表笔(表内电池-)接阳极(离控制极较远的一个端面),此时应呈现很大的电阻,然后将表笔反过来测量,电阻值仍应呈现很大(表针基本不不动)。然后将黑表笔(表内电池+)接控制极(中间的引出线),红表笔(表内电池-)接阴极(离控制极(中间的引出线)较近的一个端面),此时应呈现几十到上百欧姆电阻,然后将表笔反过来测量,电阻值应比上次测量稍大(可能区别不明显)。测试结果若如上所述,则说明可控硅是好的,否则可控硅已损坏。
原装可控硅是铝钉铆接的,用电钻打洞钻下来。ST爱立信的BTA10 600C,淘宝下单5个。
用万用表测试,呃,好像是好的诶?

2、电容失容或者击穿。
在电路板上测不出数值,拆下来测试,呃,好像也是好的,数值与标称差别不到5%

3、DB3双向触发二极管坏了。
当DB3二极管的端电压达到触发电压时,就可以达到触发管的转折电压,触发管导通,此时DB3二极管呈负阻状态坏了。
这种二极管的电压降会有十几到几十伏,所以要三四十伏以上才能测出来,万用表的小电池是无能为力。要测试得用40V以上电源。
比较安全的方法是用电单车的直流充电器,标称36V(最高电压42V)以上的都可以了。比较危险但方便的是,直接插交流电火线。
用了最简单的办法,测出来两边都有电压降,差距很小,呃,这也是好的。

4、电位器或者电阻坏了。
用万用表一番测试,呃,都有数值,与标称差距不大。
咋回事啊,元件一个没坏,但调速器却坏了?
给电位器喷了WD40,可控硅换了个新的好的,打上导热硅胶装回去,通电测试,故障依旧,可以启动但仍然调不了速。
修这小小的调速器怎么会这么难?
维修方向完全没有头绪,把元件再拆下来,换了一个万用表测试,还是好的。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把所有拆下来的元件重新焊接固定,就连接线的铜端子也重新焊一遍。60W马蹄头的黄花907对付这些大件真是不够用了,大焊点经常温度不足焊不动。

小心翼翼地装回去,祈求上帝保佑佛祖保佑阿门。通电测试,竟然好了,能调速了。
至于怎么修好的,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顺手拆:正泰明装的调速器。
正泰的比俊朗的多了个压敏电阻,可控硅改成卧式安装。价格贵几块。

顺手拆:最简单的电容式调速器。主要元件是3线的CBB61电容。1挡4UF,2挡8UF,3挡直连。电容式换挡时会产生电火花,比较吓人。一般电容会并联一个大功率电阻来放电,例如下图的飞利浦风筒的电容就接了一个1/2W 1M电阻。电容式启动运行相对安静没有噪音。

还有一种电感变压式调速器,由于体积大发热大,已经很少见了。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瞎猫碰上死耗子,感觉维修这活,很是靠运气啊。

楼主:
网上找到两篇维修的文章。
吊扇无级调速器故障的修理 - 道客巴巴 (doc88.com)
我修吊扇电子调速器的经验 浏览文章 维修技术 维修吧 (360doc.com)

旋转调速旋钮,吊扇不转。
    分析检修:首先检查M(风扇马达)是否损坏,拆开面板,如图3拧出铜接线柱l的导线接到铜接线柱2上(短接电线)。若M能正常转动,则调速电路有故障。
再检查(电位器)S能否闭合,若不导通需修理S;若S正常,则为双向晶闸管VS击穿,导致交流开关电路不通电。双向晶闸管引脚如图4所示,用万用表Rxl挡测量VS各电极电阻判断是否损坏。正常的管子其G极与Tl极正、反向电阻在40-70Ω之间。G极与T2极正、反向电阻为无穷大,T1极与T2极正、反向电阻也应无穷大。否则管子是坏的。

我把电路上所有元件(包括以上元件)都测了几遍,发现都像是好的。甚至还换了新的可控硅也不行。
真是疑难杂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正常的,保险起见,按这个方法再测一次: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 ...

我把各个元件拆下来替换测试了。
最后发现更换了DB3双向二极管后,调速好了!
这个坏的DB3双向二极管,用交流和直流电测试两端都有压降,真是被它骗过去了。

网友B:
额。弱弱的问一下,换了调速的开关了,但感觉风力还是不大,哪出的问题?也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古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弱弱的问一下,换了调速的开关了,但感觉风力还是不大,哪出的问题?也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古董了 ...

估计电机上的启动电容容量衰减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弱弱的问一下,换了调速的开关了,但感觉风力还是不大,哪出的问题?也是用了几十年的老古董了 ...

你这个风扇要拆开来保养一下轴承了,清洗上油之后风扇会变的快不少。

网友:
动手能力强,修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家里的风扇调速器坏

网友:
感觉正泰的做工还是稍微好一点

网友:
风力不大,是电子调速器的特点,因为它调节的是电压,但是波型的改变导致了功率因素改变,等效内阻也增大了

网友:
可控硅调速的波形不是正弦波,噪音在所难免。风扇用久了要清洗加油,特别是发热量大的更是如此。

网友:
加焊一遍好了,那就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这个  修复貌似没什么价值吧  纯折腾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
要带载才能启动的

网友:
我家里之前有台吊扇,用电子调速器调到最小转速还是太快,换成电容式的就正常了,而且电容式的没有噪音,还耐用。

网友:
农村附近最高的楼还不接防雷农村老人该说你起楼的钱不干净了吧

网友:
电容式的更好。可控硅的容易产生噪音。

网友:
去年买的红星台式鸿运扇,2挡风都太大,换了个三档开关,串了个1νf电容,加了个微风挡,感觉好多了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有时也会碰到。

网友:
南方家庭客厅和餐厅标配

网友:
改过一个风扇,用的可控硅式无极调速器,启动运行时有嗡嗡的噪音,最后拆了扔了,改成一个电容加三档机械调速,配合电容搞成6档调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