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终于狠心把一个很新的三星sm961,1tb拆了颗粒做u盘

楼主(2023-08-26):
犹豫了好几天,还是拆了,目前mlc颗粒u盘的天花板,现在正在跑rdt,其实盘很新,直接原厂开卡也行。深绿色的板子是sm961,浅绿的是pm961的,都是1tb,这两个盘的主控板除了颜色,实际上就是同样的板子,只是颗粒不同。ussd跑完了再补充

网友:
这……是想不开吗?我还在用128G的MLC

网友:
牛的,大容量u盘

网友:
直接搞个nvme转u盘盒啊

网友:
速度如何?

我买(M币换)了3次高速优盘,才买到这个。

网友A:
真是舍得,是硬盘太多了吗?U盘用得没硬盘多啊。

网友B:
暴殄天物!多好的东东就废了!

网友:
搞个盒子不就是大号移动U盘了吗!

楼主:
速度肯定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殄天物!多好的东东就废了!

东西就是用来使用的,不拆就闲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舍得,是硬盘太多了吗?U盘用得没硬盘多啊。

硬盘太多了,这个是目前我u盘的天花板了

网友:
不差钱   就是玩

网友:
没事折腾折腾也好。

网友:
你也存了个阿凡达,建议存那个50GB 的,我有好几个版本,一个13GB、一个49GB、一个50GB。
你用家元买的Leiqi  U盘值了,我这个是100大洋买的……

网友:
直接开卡多好

网友C:
擦,看成了阿凡达成人版~

网友:
这速度,老厉害了!

网友:
三星现在就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擦,看成了阿凡达成人版~

脑子里总想那些,眼睛就容易看错

网友:
同问速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