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塑料数显卡尺价格回归了

楼主(2023-08-26):
德力西大牌子吧?塑料卡尺14块就买到了。2021年我还在JD花了25块钱呢!

网友:
买过一个锡工塑料数显卡尺,到手一看量爪都不平,直接扔了。测量器具还是买好点的吧,能用好多年。

网友:
干嘛不买个钢的那,也没差多少,塑料的一磨损就不准啦。

网友:
咸鱼全金属卡尺一大堆,金属的不比塑料的好?建议别买数显的,普通的就行

网友:
都说塑料卡尺测量电池不用怕短路。其实金属卡尺垫个塑料片或胶带一样测电池。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金属不带数显的也有一把。

网友:
塑料的还是算了吧!!!

网友:
塑料耐用性差了一点,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
10几块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不是八块八? 以前买了个金属的,最小0.02MM,这次买的数显的,最小0.1MM

网友:
德力西也就是个贴牌货,数显的看着高档,费电不说也不一定准

网友:
花瓶而已  不适用

网友:
过不了计量的就是玩具,玩具只值十块包邮。
塑料的误差太大。金属的也得有小滚轮的才能微调,直接拨动的微调幅度太大不可控。

网友:
塑料数显卡尺完全是玩具,太容易坏了。

网友:
价钱也不是相差很大,
    还不如加点钱买个好点的呢

网友:
金属不带数显,能用上这精度的就会读数了。

网友:
塑料的还是有需要备一把的。量电池就需要

网友:
游标卡尺还是钢制的正规,塑料的强度、耐磨度、温度系数等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网友:
这应该是碳纤的吧!优惠购里的有不到10元包邮的,就是不知道质量如何了!观望中……

网友:
我好几年前买了个也是十几块钱,牌子不牌子,都是贴的,回来用量块试了下,根本不准,几个点线性很差,我有好几个卡尺,这个直接当玩具给孩子玩了,塑料就有个好处,可以量电池和怕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