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二块蓝牙板的单双声道问题?

楼主(2023-08-26):
第一块板:
这是一块蓝牙音响板, 功能全, 支持蓝牙 USB TF 时钟 看板原来设计应该是2.1功放板, 但是现在只装了一个R声道功放, L声道功放和低音功放空着.
现在板的问题是只有单声道, 没有立体声输出. 按理说设计2.1功放应该是有立体声的.
看图

功放部分 只装了一个声道 一条R声道信号线 进入二个功放 实际试听 R声道是混合左右声道的.

蓝牙是杰理AC6926 看原理图是有左右立体声的, 29 30二脚是左右输出.

但是板子上实际只用一个声道输出, 29脚右声道(黄线)去功放了, 30左声道接个电容接地. 但是29脚右声道输出的是左右混合声道, 把30脚接地电容去掉, 29脚右声道输出的还是左右混合声道
弄不清楚了, 这板怎么能出左右分离的立体声呢.

第二块板: 这是一个电子陀螺蓝牙音响板 板上一个功放 接一个喇叭.

蓝牙芯片是建荣17110 没查到规格书 这个芯片应该是立体声的, 看图 左右输出接二个电容 然后混合一起去功放了, 但是把二个电容输出端切断, 输出的还是混合双声道.不是单独声道的.
同样 如何能得到左右分离的立体声?

手中还有一块钟控蓝牙音响板 和第一块板类似 使用杰理AC6956的,同样没有立体声.

网友A:
为什么只有单声道,有可能只是固件里设置了单声道输出而已。

各大垃圾佬店铺 才最有大量的 蓝牙相关的板子,数量真的很恐怖。

所以。结论是不要研究!

网友:
楼主技术过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只有单声道,有可能只是固件里设置了单声道输出而已。

各大垃圾佬店铺 才最有大量的 蓝牙相关的板子 ...

这些板子就是从垃圾佬店淘回来的, 没事看看,消磨时间.

网友B:
你可以在芯片左右声道输出接个耳机,看看是不是双声道

网友:
看看是不是就没装另一声音的元件呢,我这一体机,主板说明书上有VGA输出,但不也是被没装元件不好使

网友C:
这种垃圾板子声音差得很,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芯片左右声道输出接个耳机,看看是不是双声道

就是用耳机监测没有立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板子声音差得很,没有利用价值

现在蓝牙音响都是这个水准吧, 喇叭对声音的影响比较大, 配个好喇叭会有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