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做机械零件,cad还是solidworks,哪个用的多?

楼主(2023-08-26):
不知道机械零件行业,目前使用cad多还是solidworks多?哪个更好学啊?

网友A:
solidworks用得多 加工零件再转化成二维图纸

网友:
CAD有3D,通常指2D,不是一个类型

Creo和Solidworks多,SolidWorks多一些,好不好学这个小马过河,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网友:
Solidworks多点,主要这玩意儿比Creo简单点,

网友B:
solidworks相对多些,它的功能强很多,除了画三维图,装配干涉检查、静应力分析那些都有,也能转换输出二维CAD图(但CAD转三维要麻烦的多)。
至于难度,看你的使用途,只是业余拿来设计一些小零件做做3D打印,不管是solidworks还是CAD都上手都挺容易的,但要拿来干本职工作,到精通的程度,其实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相对多些,它的功能强很多,除了画三维图,装配干涉检查、静应力分析那些都有,也能转换输出二维 ...

确实 solidworks的装配干涉检查,多层参照面对我这样的小白非常实用,直观。

网友:
看你做什么?如果出图纸,就用CAD,如果画产品就用Solidworks,最早用破衣,画产品可以,做面好。后面用UG.

网友:
坛里 solidworks高手真多呀

网友:
都可以的呀!

网友:
机械方面,应是solidworks方便,,可能在转机器语言会更好用

网友:
solidworks用得多点

网友:
CAD主要是出蓝图用的。SoildWork  是三维设计用的,虽然也能出图,但是国标标准件库和行业定义库不方便。 平面图和三维图通用机械行业一半一半吧, CAD普及率还更高一些。还有一个要是用数控机床加工的话,MasterCAM应用的也多。

更高阶的二维三维一体化软件也有不少,像CATIA、ProE 什么的,中小企业不算普及、第一是正版贵、其次太复杂。用最合适的。

网友:
用solidworks,毕竟这个就是专门干这活的

网友(2024-01-12):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用得多 加工零件再转化成二维图纸

solidworks好,我2003年用过,三维建模可转二维图纸,三维模型可以模拟装配,可以直接导入ansisy进行有限元分析,太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