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凄惨红开过卡后果然不靠谱,叒叒叒tm暴毙了!最新进展已恢复部分数据

楼主(2023-08-26):
有个凄惨红sl500的240G,58G加自封片,三星die,开卡后玩了没多久又叒叒叒tm暴毙了,掉盘后直接提示未初始化,看样子必须得跑个rdt了

更新后续:  用r-studio恢复了部分有用数据,其余电影和游戏不要了,这次掉盘很奇怪,楼里有电锤施工,接着突然电脑有点卡,等卡顿过后,发现这个盘符消失了,重启后一直卡住进不了启动界面,拔下sata线顺利启动系统,插上sata线就是卡死状态,后来进pe恢复了数据,不得不说,r-studio还是有点用的,有部分读取卡死的文件,删除后,硬盘貌似恢复正常了,剩余空间跑圈也pass,非常诡异,不开卡了,接着耗,耗死它

网友:
杂牌不能买,尤其是SSD

网友:
拆颗粒算了

网友A:
七彩虹的东西好像除了显卡,其他的都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东西好像除了显卡,其他的都是垃圾

显卡不用除,是全部。唯一优势就是便宜。

网友:
七彩虹固态确实一般

网友:
看来我买二手的mlc是正确的,不买杂牌

网友:
这个牌子本来就垃圾的很,早期还能见到拆机正片后来全用的后打标黑片

网友:
杂牌不能买,可他便宜啊。

网友:
别当启动数据盘就还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七彩虹固态硬盘,2258xt+英特尔颗粒,掉盘了。量产看一下。炸了一个CE。还在哪吃灰呢?

网友:
七彩红,联想,朗科,都不是很靠谱。其它的小品牌更不用说了

网友:
国产贴牌都是一路货色,现成的方案打包,板子上的料子能省就省,还不如第三方自己开板,实在不行出了或者做U盘

网友:
就要做好坏掉的准备!

网友:
我一看就知道开卡不跑RDT

网友:
学习,避坑,顺便赚家元

网友B:
有可能震动影响到数据线,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58G+三星黑片,懂得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震动影响到数据线,造成接触不良。

也考虑过这个可能,但是不会,我在想会不会那种大功率串激电机的电锤,火花特别大,干扰频谱非常广,会不会通过电源串进正在工作的ssd,激发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的东西好像除了显卡,其他的都是垃圾

你恐怕是没见过早期AGP的时代,十块七彩虹显卡里能有八块用到后来花屏。发热导致PCB变形引发虚焊,对这个牌子从来没好感,不要钱的可以用用,自己花钱去买是绝对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