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西数绿盘,速度那么慢,为什么还有人买?

楼主(2023-08-26):
在咸鱼上看到有不少人在卖,记得好像速度很慢很慢,都赶不上机械硬盘

网友:
很多是被装机JS坑了的

网友:
便宜,不懂,才买的。

网友:
绿盘贵在稳定,速度是不快,但是稳定性提高了,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
转速慢,故障率低,当仓库盘足矣

网友:
作仓库盘,慢,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
十块坏硬盘里面,8块西数,五彩缤纷

网友:
主要是低价量足,只要便宜管他写个位数

网友:
JS优选,便宜

网友:
昨天刚坏了块西数的固态硬盘(绿盘),明明前天下班关机时还好好的,结果昨天上班电脑居然开不了,检查后发现是硬盘坏了。

网友:
原先的西数只有黑盘 蓝盘 绿盘,后来又出了红盘 紫盘。。。。我觉得产品线太凌乱了,没有好感了。

网友:
现在的西数

网友:
便宜大牌,很多人对速度并无感

网友:
当仓库盘还是可以的

网友:
慢也可以代表稳定低热,重要数据适合。

网友:
西数好的应该是黑盘,其次是蓝盘,最后才是绿盘。针对的是SSD啊

网友:
西数ssd绿盘,不是跟闪迪一个样么,无缓存的主控,性能连1120都比不上

网友:
ssd绿盘再怎么慢4K性能也能甩HDD几条街,不过我是绝对不会买的。

网友:
宣传到位了吧

网友:
这些大厂估计现在也是吃老本了,也不去研究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