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V的U盘板

楼主(2023-08-26):
群联PS2251-09-V的U盘板插入电脑USB无法识别,量产工具也不识别。请问这种板子怎么短接ROM识别?

网友:
空板都不识别那是板子问题不用想着短接了,先查板子吧

网友:
是的,空板应该是识别才行,主控应该没工作

网友A:
有T1的话短T1

网友:
围观,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
主控暴毙了,群联通病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卖板子呢...

网友:
我不记得U盘是需要短接的啊,板子是坏的吧
要不然电脑应该识别硬件,前提是电脑识别硬件,量产工具才能识别

网友B:
群联这个型状的板子很经典,原来有个类似的是个保险电阻坏了不认盘,换了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T1的话短T1

试了,没用。可能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群联这个型状的板子很经典,原来有个类似的是个保险电阻坏了不认盘,换了OK ...

学习了。

网友:
拆机板子?我也有同款
既有认的,也有不认的
加我QQ 方便交流

网友(2024-09-04):
同款,来看下

网友:
空板不识别,不是电源问题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2025-02-28):
空板不识别,不是电源问题就是主控坏了

网友:
短接尾部,T1的两个点,插电脑无反应,led灯还亮否

网友:
买了同款,量产成功!

网友:
买了同款2个,量产成功1个!

网友:
我群联PS2251-09的U盘也是量产失败了,现在连接电脑任何反映都没有,量产工具上也没有反应。

网友:
群联,群联,群联,双贴过一个2251-08,用不到几天PE就不认盘了,只能又用回来2年前的银灿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