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现个问题关于优利德

楼主(2023-08-26):
今天把所有的表以S470的电阻箱为准发现大家比较推崇的优利德表现最差有些档位差距10个字以上,咱们就以50K档为例,136还是我改了分压电阻后的表现,这些表有新表还有10几年前的表,好像其他表都用一个基准,唯独优利德用的自己的基准一样,SD7501芯片的表表现最差劲,我一共买了优利德三块表UT202+ UT890C+ UT136B+,890C因为表现跟202差不多让我退了,优利德就不能长点心么,究竟咋想的难道是我买的表太便宜不配拥有精度么

网友A:
S470电阻箱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70电阻箱是什么意思

那款表自带电阻箱

网友:
优利德低端表,测量电阻带点误差,这个是他家基操勿六了
福禄克低端表也是至少一个字误差的
当然了,揣测是普通表维修够用就行,高端的才精密测量,否则没差距,谁还买贵的表

网友:
看来需要校准了

网友:
你需要FLUKE5560校验仪,对所有仪表进行校准。

网友:
指针万用表各档位都可以当做电阻箱用,并且还很标准,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
他家的表精度在说明书范围内,你不能说它不合格。但它就是与基准值有比较大的误差。
89XD这块表,测量锂电池充满电压会超过4.2V,有点吓人,实际上用其他表测还未达到4.2V。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指针表可以当基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