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X230老电脑,哪个vmware比较合适?

楼主(2023-08-26):
最近没事,玩玩vmware

网友:
你要列出电脑配置才行

网友:
总要有配置有需求才能确定吧。老版本的9估计还能用。其实VM的配置要求不高,是系统高啊

网友:
你得列出电脑配置和使用的系统类型

网友:
有几个分界线,win7以下系统,32位win7系统,64位win7以上系统,win10以上系统,CPU支持IOMMU指令,它们会决定能安装的vmware版本号
如果是win10及以上的64位系统,CPU支持IOMMU指令(2代扣肉以后),直接安装最新版17完事了

网友:
x230这个范围是不是太广了?具体什么x230

网友:
就当是低配x230i,i3 2370 4G 500G
请开始你的表演

网友:
必须说出具体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