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EG105G V2拆机

楼主(2023-08-26):
体积较小的路由,方便塞弱电箱。对比V1版看有多大区别。

先看网友拆的V1版。QCA9563处理器+QCA8337交换机+128M内存。

下面是V2版,1颗芯片搞定了以前3颗芯片干的活。供电貌似也得到加强。

拆下处理器散热片,老当益壮的7621DAT,双核4线程,集成128M内存和交换机功能。

光秃秃的背面。不管怎么说,处理器比QCA9563强多了,功耗和温度也降低了。经简单测试,V1V2极限都是800M左右。

网友A:
新版本的锐捷几乎全系联发科方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的锐捷几乎全系联发科方案了

是的,新版本基本都换方案了,不过在无线产品上,新版本的在软件上比老版本的软件功能倾向更多,比如一键优化一类的,老版本的就没。

网友:
新版本基本都换方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新版本基本都换方案了,不过在无线产品上,新版本的在软件上比老版本的软件功能倾向更多,比如一键 ...

是的,我有105GW,功能集成较多,不带POE,但可以管理对应品牌AP,一键优化只有作2个或2个以上AP管理时才起作用。

网友C:
这玩意不便宜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不便宜吧???

==========

全新拿货不贵,20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有105GW,功能集成较多,不带POE,但可以管理对应品牌AP,一键优化只有作2个或2个以上AP管理时才 ...

这款我也拆过,一看到QCA9563,当场就没兴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我也拆过,一看到QCA9563,当场就没兴趣了

一般用用还行,比家用级的稳定,发热量也不算大

网友D:
怎么没看到WiFi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看到WiFi天线

7621又不带无线...

=============

网友E:
7621现在性能有点落后了,对不起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7621现在性能有点落后了,对不起这个价格

只看硬件是不值,但这类路由还要看固件。怎么也比同价位的TP三贱客强了。

网友:
稳定性不知怎样?!

网友F:
1000M宽带慢慢普及中,,,,,这货很快就步入垃圾回收站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00M宽带慢慢普及中,,,,,这货很快就步入垃圾回收站了

不是有105G-E接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M宽带慢慢普及中,,,,,这货很快就步入垃圾回收站了

极限可以支持到800M左右。等真的普及千兆后,这货早就淘汰了,锐捷也早就推出接替这货的产品了。问题是!我还见过很多用高宽带配低端路由的人

网友:
升级版本早就出来了,带无线AP用的,足千兆路由器,也是联发科方案。锐捷的面板ap比tp同规格贵不少

网友:
好评,做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