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晒晒手中几款USB表测量纹波的测试对比

楼主(2023-08-26):
B站up主阿甘体验经常评测充电头,我刚好有他评测过的华为40w氮化镓充电头,拿来和他的示波器测纹波结果对比,看看自己的几个USB表纹波测量情况。
我手中有YZX的ZY1280E、POWER-Z的KM003C、维简的C4L以及维简的A2。
首先是20W(9V/2.2A)

还有30W(15V/2A)

没想到除了维简的C4L之外,其他的几款表都挺接近示波器的测量结果的

网友A:
你这么多U表,加在一起的价格都能买个相当不错的示波器了

充电头批次不同,输出纹波也会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多U表,加在一起的价格都能买个相当不错的示波器了

充电头批次不同,输出纹波也会有点区别。 ...

哇大佬,嗯嗯是的主要是这种表看个手机充电功率挺方便的,最近发现这个纹波功能也还可以,买示波器的话我也只会看个纹波,感觉也够用了

网友B:
有些U表光吹牛不干活
现在要C口U表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了

网友:
我刚好有他评测过的华为40w氮化镓充电头

网友:
USB这种波形测量,实际使用的意义不大.

网友C:
这种U表完全没有精度可言,虽然分辨率那么高,但是没有校准,,,买回来跟专业的经过校准的台表一对比,差的很多,

网友D:
第一张图片的纹波怎么这么干净啊,一点毛刺都没有,阿甘原帖链接发一下,我去看看他如何测试的。

网友E:
注意看

YZX和维简A2的显示频率、电压Vpp和示波器的接近

POWER-Z电压接近,频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U表完全没有精度可言,虽然分辨率那么高,但是没有校准,,,买回来跟专业的经过校准的台表一对比,差 ...

采用 16位独立ADC的U表,小数后第三位还是可参考一下的。

否则,第二位也不一定准。

至于纹波,有两三个U表品牌做的还可以,与示波器测的也有8、9成相似。

网友:
这是U接口收示波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片的纹波怎么这么干净啊,一点毛刺都没有,阿甘原帖链接发一下,我去看看他如何测试的。 ...

【评测拆解】华为40W氮化镓,第一款支持UFCS快充的充电器,129元值不值?

14款充电宝纹波测试:小米、华为、OPPO、vivo、紫米等,谁的表现更好?

充电器纹波大横评:19大品牌38款机型,华为小米苹果安克谁的表现最好?

内有纹波测试方式及接线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看

YZX和维简A2的显示频率、电压Vpp和示波器的接近

POWER-Z 测纹波一向不太准

网友F:
充电头纹波搞的跟玩音响一样了,正规厂家的还能把电池充坏了?还是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踏实?测了这么多,貌似正规厂家的也没出现坚决不能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充电头纹波搞的跟玩音响一样了,正规厂家的还能把电池充坏了?还是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踏实?测了这么多,貌 ...

不会修你是玩万用表的

楼主是玩USB表的,都差不多

网友:
现在的usb表越来越厉害了,连纹波都可以看得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会修你是玩万用表的

楼主是玩USB表的,都差不多

其实我至今不知道U表是干啥的,充电器插上充电还要接个表看着?曾经也跟风买过一个U表,插充电器上两年多,从来没看过,前段时间USB插头拉扯断了,干脆就拔了。。。。唉,可能我对手机充电不讲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至今不知道U表是干啥的,充电器插上充电还要接个表看着?曾经也跟风买过一个U表,插充电器上两年多 ...

U表最主要是维修用的,大概看一下启动电流多大,很方便,0.1-0.5A,我看NVME SATA就是看一下电流是不是掉固件了,横方便,其他的使用我就不懂了,反正看充电功率却是没啥用,谁天天没事看充电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U表光吹牛不干活
现在要C口U表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了

是的,现在C口使用频率可比A口高多了,现在的表高低得搞个C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图片的纹波怎么这么干净啊,一点毛刺都没有,阿甘原帖链接发一下,我去看看他如何测试的。 ...

他是接在一个C口功率表和一个三星OTG转接头之后来测的,这个C口功率表用来诱骗电压挡位,表的内部也有电容,估计起到滤除噪声的作用了,所以测出来如此干净。不知道我的说法是否正确,还望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