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V升压头改电压

楼主(2023-08-26):
我这个升压线,打算用于2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
但买到手是8.4∨的,虽说用于铁锂电池充电问题不大,还是想问问大家,如何改让电压输出为7.4V。

得高手指点。把120k电阻。换成100K,得到了7.12V电压。
只是太费眼神了。
装好接头,充电顺畅,充满了也能转绿灯。

网友A:
改R1R2R3其中两个 看哪两个是串联,然后输入到芯片反馈脚的,把下臂电阻改小,或者上臂电阻改大

网友:
哗,这么快就有大神来解答了

网友B:
2串铁锂,8.4V充电!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串铁锂,8.4V充电!问题不大?

2串铁锂带保护板的,用8.4V充问题不大的。我试过几次。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充满电的电压7.4V是不是有点高了,我要改的话可能会搞成7.2v顶多7.3v。

网友:
大神解答的真专业!

网友:
坛子里高手云集,开眼了

网友:
4056的模块可以改成铁锂充电模块吗?

网友:
还是买个铁锂专用的安全些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是不是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R1R2R3其中两个 看哪两个是串联,然后输入到芯片反馈脚的,把下臂电阻改小,或者上臂电阻改大 ...

肯定是R1和R2,这芝麻大小的电阻,这么标的是电阻值吗?

网友:
高手的方法就是简单实用

网友:
实在不行串两个二极管降压对付下。

网友C:
丝印AL176是首鼎的SD6271恒流模式升压IC。R1(912/9.1K)是下拉电阻,R2(124/120K)是上拉电阻,输出电压Vout=0.6*(1+120/9.1)=8.512V。调整R1、R2阻值,可以改输出电压。
想电压输出为7.4V,在R2电阻上并个750K电阻即可。
附:AL176上拉电阻Excel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R1和R2,这芝麻大小的电阻,这么标的是电阻值吗?

实际电阻值和编号不同,试试electrodroid pro绿色版应用,查询实际电阻值。2串充电最好加均衡保护板,以免长期自放电不一致,导致1节过充,另1节没充满。

网友:
原来是这样改的。

网友:
大佬出没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印AL176是首鼎的SD6271恒流模式升压IC。R1(912/9.1K)是下拉电阻,R2(124/120K)是上拉电阻,输出电压V ...

谢谢了,接下去考验我的焊工了,这小半粒芝麻的焊点,还得找个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