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麦饭石电热锅

楼主(2023-08-26):
大品牌电热锅(你猜)
结构超简单
故障:插电指示灯亮,不加热。
分析:这种简单的电路,要么控制线故障,要么加热盘烧坏
开干。

插电灯亮,不加热

观察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底部商标已经烧焦。看不到型号。

先换原装线试试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换原装线还是不热,拆。。。。

锅底加热管烧断。

故障找到,检修完成,
修不了,返厂。。

谢谢观赏。

网友:
麦饭石不粘锅据说能用铁铲。
然而也有很多评论说一铲就掉漆。
加热盘坏掉基本修不了

网友:
拆开了好像不能返厂了吧,一般在保修期的不拆,免得扯皮

网友:
返厂运费是不是可淘一个新的了?

网友:
温控出问题了吧  这种锅一般温度不超120度的好像

网友:
教科书式检修,给楼主点赞!
看来可以降级成瓦盆来用了。

网友:
海盐兄屺这名字好拗口啊。

网友:
加热盘都断裂了,返厂,若在保修期,运费叫厂家出

网友:
这个测一下加热管,看看是否断开。否则什么维修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