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台达dps650ab电源,不知道这货双路12v能不能直接并成一路

楼主(2023-08-26):
直接上图

1905452[/attachimg[

1905466[/attac

楼主:
这个电源的+12v最后的滤波电容不是全部并起来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把两路12v并起来,如果并的话那两个电感也并起来了

楼主:
另外这个电源没有消浪涌ntc,整流桥就是两颗GBU808并联

网友:
看做工很不错,后面那张图怎么省了这么多电容

网友:
看着应该能并联使用

网友A:
DPS据说比GPS定位低一点,但是也不错了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相当不错。。。。

网友:
本身就是一路分岔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S据说比GPS定位低一点,但是也不错了

dps是服务器版本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网友:
感觉可以的

网友:
台达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还真是+12V双路,不用合并就这样用呗

网友:
原来2路台达,最后有毫欧级别的康铜取样电阻,反馈到控制芯片过流保护,这个么看见康铜丝

网友:
把缺的电容补上   强迫症

网友:
应该是可以

网友:
根据你画的图,直接并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