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不成功,不能分区、也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3-08-26):
这是个杂牌的固态硬盘,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分区、也不能格式化,存储的文件在硬盘重新上电后就丢失了。
用软件开卡不成功,请问用的软件版本对吗,如果不对,应该用哪个版本的?

网友:
ID多少,给个图看看啊

网友:
围观,学习顺便赚家元

网友A:
等等,这个颗粒,?怎么看着像苹果手机的e2nand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等,这个颗粒,?怎么看着像苹果手机的e2nand那个

小飞机视频里那个盖中盖

网友:
Model: GIM64
Fw   : U0401A0
Size : 61057 MB [64.0 GB]
From smart : [SMI2258XT] [U0401A0 00] [B1600]
Controller : SM2258   bufferless
FlashID: 0x89,0xa4,0x8,0x32,0xa1,0x0,0x0,0x0 - Intel 64L(B16A) TLC 256Gb/CE 256Gb/die
Channel: 2
CE     : 1
TotDie : 2
Plane  : 2
Die/Ce : 1
Ch map : 0x05
CE map : 0x01
Inter. : 1
First Fblock  :    5
Total Fblock  :  504
Total Hblock  :  955
Fblock Per Ce :  504
Fblock Per Die:  504
Original Spare Block Count :    52
Vendor Marked Bad Block    :     0
Bad Block From Pretest     :     9

这个信息的盘重新开卡不成功,哪位老大能给点帮助? u0401a的固件找了好多版本都没找到。能识别到的好几个版本都是最后卡在了RESET Drive

网友:
版本找对了,参数也可以调一调,比如,降低频率,容量用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