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饿死的米兔C-1智能故事机

楼主(2023-08-26):
小外孙说她的小米兔不响了,叫俺帮看看。记得这款米兔C-1智能故事机是2018年买来给外孙睡觉时听故事的,转眼已用了6年,时间过得真快。
故障现象是插电充电时机子充电灯亮,就是充不进电,机子无法开机

一、拆解
1、拧下米兔头部后面上的三颗螺丝

2、用电吹风加热米兔底部的铭牌并挑起,可见左右两边各有两颗螺丝,将螺丝拧下,取下底部盖子

3、用撬棒拆下音量调节钮哪一面的蓝色装饰盖,可见米兔中部(颈部)有两颗固定螺丝并将其拧下,米兔就可全部拆开了

二、拆开后的米兔

头部里面的空间很大,可放入DIY大容量的锂电池

三、机子主板、带内置的卡槽,方便自己换卡

四、内置HS 4欧 3W的喇叭,音质柔和不刺耳

五、随音乐变色的耳朵氛围灯

氛围灯板

灯板安装在中空的耳朵底部

六、EVE亿纬锂电池,型号:103450  容量1800mAh 6.66Wh  检查电池未发现怀孕现象

七、故障消除后的米兔故事机又可以欢快地讲故事了

戴上帽子的米兔更加可爱

总结:这次故障的原因就是电池饿死保护无输出,拆下电池重新激活故障解除

网友:
不错不错,又能听故事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小兔子萌萌的,小米杂货铺东西还是不少的

网友:
小米的小电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小外孙"? "她"?

===========

网友:
米兔故事机的外观还是挺可爱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

网友:
看来这电池的保护板的截止电压比较高。因此没有饿死电池鼓包。

网友:
兔子头部相当于共振腔了,如果加锂电塞里面可能会改变音质

网友A:
电池的电压降低到几伏了?

网友B:
问两个问题,内置TF卡卡槽的目的是什么,使用者本身应该不会拆开机子,是为了方便不同规格的设备售卖?
另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钢印MI字样的模块是什么模块?

网友:
电池的保护板不行

网友:
9楼说的合理

网友:
小米感觉除了手机小东西做的都很好,就一个简单的插排狂扇公牛的脸啊。

网友:
不常用肯定会饿死,应该坚持定期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电压降低到几伏了?

无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两个问题,内置TF卡卡槽的目的是什么,使用者本身应该不会拆开机子,是为了方便不同规格的设备售卖?
另 ...

MI字样的是蓝牙模块

网友:
这电池的保护板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