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神,这种双电机桶装水上水器,可以直接改成5V供电吗?

楼主(2023-08-26):
这是18650电池供电,可以直接用5V电源供电吗?

翻译
复制

网友:
直接用5V电源供电

网友A:
你把电池拔掉直接充电口插电源试试

网友:
直接5V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用5V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拔掉直接充电口插电源试试

充电口要经过充电芯片,没法直接供电,直接5V接电池口就行了,用电流大一点的5V电源供电,以免电源打嗝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池拔掉直接充电口插电源试试

这个方法试了,按开关键,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口要经过充电芯片,没法直接供电,直接5V接电池口就行了,用电流大一点的5V电源供电,以免电源打嗝保 ...

好的,找一条线,明天试一试。

网友C:
看到LTH7了,充电部分用的50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LTH7了,充电部分用的5054

这眼神,真好使啊,照片都糊了还能辨别出来,厉害了,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的

网友D:
5V电源接在原来电池位置,拆掉原来的电池。电源供电电流不小于2A,否则可能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电源接在原来电池位置,拆掉原来的电池。电源供电电流不小于2A,否则可能会保护 ...

没有看回复,直接干了,用的1A的,不启动

网友E:
一般的充电器电流不够带不动,话说回来,无线的就是方便点,有线的使用限制蛮多,电池不行就换一颗,无线不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充电器电流不够带不动,话说回来,无线的就是方便点,有线的使用限制蛮多,电池不行就换一颗,无线不 ...

电池两端是点焊,没工具,不好搞啊

网友F:
上水器启动电流蛮大,用5伏电源启动电流更大,可以降低5伏到4伏试试。

原来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吗?如不正常,检查电池,更要检查两只直流电机。这直流电机整流子容易磨损造成电流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水器启动电流蛮大,用5伏电源启动电流更大,可以降低5伏到4伏试试。

原来电池可以正常使用吗?如不正常 ...

网友:
5v电源电流至少5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