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主控合并两个l06b 04t mlc颗粒

楼主(2023-08-26):
前两天合并了一个04t和02t成功,,今天吃饱没事儿干再次尝试合并两个04t,,,用两个七彩虹640g开成960gmlc或者480g slc,,颗粒事先筛选好,选的都是跑rdt能过ecc3无新增的。开卡老问题寻址溢出崩溃,最后通过改内存地址成功了。看来58XT是支持1.5t的,不知道哪位大侠合并过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按现在的行情经常60块钱收到640g的,等于100元左右搞到960G的顶级mlc,,这要在去年还不敢想

楼主:
问了好几个都说这样搞不成。看来没有搞不成的,只有还没有找到办法的

网友:
厉害了,不会玩这个

楼主:
按现在的行情经常60块钱收到640g的,等于100元左右搞到960G的mlc,,这要在去年还不敢想。

网友A:
不错,容量不小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容量不小SLC。

2258xt也能支持2t,,只不过慧荣只打算用它来打低端,不想搞而己,白瞎了这么强大的主控。你要水平足够高自己也能搞,比缩水的2259 XT2强,59XT2只有双通道对老mlc只能支持到512g

网友:
为什么一直在重新编辑,编辑了啥内容,感觉没啥变化呢

网友:
技术很牛,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58xt也能支持2t,,只不过慧荣只打算用它来打低端,不想搞而己,白瞎了这么强大的主控。你要水平足够高自 ...

和SF2281差不多,官方资料都说SLC最大支持到总大小128G,实际上16贴JCNE1组240G轻轻松松,并且刚好卡到主控内置DRAM映射范围的上限
59XT2你认为是缩水,实际上能效提升非常大,双通道是为了搭配高IO频率的新TLC/QLC的,支持到DDR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SF2281差不多,官方资料都说SLC最大支持到总大小128G,实际上16贴JCNE1组240G轻轻松松,并且刚好卡到主 ...

不管是58 XT还是59 XT2,我都是把主控频率降到100mhz。这时候的能效比都一样。再快也是多余没必要。平时使用快慢感觉主要来自于4k速度,,,主控频率只有原来1/4但是4K速度没降多少日常使用感觉不出快慢区别。59xt2还有个巨大缺点我就不方便说了,,还是58 XT 59 XT最经典,,你要不信你用59 XT 2组两个l06b04t颗粒试试

网友C(2023-09-28):
这速度貌似也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貌似也一般啊

没见主控和闪存的频率都降到了100M赫兹,加上又是用的USB口,,装上读写都在两百兆以上。

网友:
学习了 .技术很牛.

网友D:
想请教一下如何修改内存地址,我这边也是双贴04T不能满开,现在都还是开到384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教一下如何修改内存地址,我这边也是双贴04T不能满开,现在都还是开到384G ...

没有编程基础那就弄不成。

楼主(2024-03-21):
这都半年多了,还没有一个兄弟自己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