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插着电源的时候耗电会增加吗

楼主(2023-08-26):
手机一直插着电源,直到充满,充满的时候,消耗的电源的功率和手机不插电源待机的功率相比,会增加吗

网友:
欢迎你做个测试,不过应该不是很准确,毕竟功耗不高...

网友:
这个得要专业设备测量吧。

网友:
这个很难测试,不过充电宝充满后一直插在手机上,充电宝的电消耗很快

网友:
要看厂家设计吧,可能会高一些。有些手机插电时会降低CPU频率,避免发热。

网友:
好像是加大耗电的

楼主:
刚才看了看手机耗电情况,发现在不插电的时候唤醒几乎和屏幕开启是同步的,屏幕关闭后就很少唤醒了,但是插电源后即使屏幕关闭也保持唤醒状态,是否说明,插上电源之后CPU就一直保持运行不会进入待机状态了?

网友:
手机插着电源的时候,开机状态肯定耗电会增加,关机状态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很难测试

网友:
会增加的,很多手机一插上电就开始下载更新软件。。。

网友:
手机插着电源,电源要给电池充电和供电给手机运行,肯定比电池多

网友:
插上电源手机会从电源直接取电。

网友:
应该是增加的

网友A:
问题有点迷糊,是手机耗电还是充电器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有点迷糊,是手机耗电还是充电器耗电

手机充满电了,关闭屏幕待机放着不动,插着充电器和不插充电器,哪种情况手机硬件耗电更多?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测试过,不过你想想看,充电器虽然对手机充满电了,但它还在市电中,待机也会消耗一定的电能,若此时手机未与充电器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供电部分是连在一体的,若此时充电器离开了市电,那么手机的电能将向充电器回流,肯定也会消耗一定电能的

网友:
你这是从笔记本延申来的问题吧?如果是熄屏状态下应该是一样的吧,如果是在使用的过程中,就看手机有没有像笔记本一样的设计,笔记本是在插电充电当中使用会增大功耗,在用笔记本电池供电就减少功耗。

网友:
待机功耗,忽略不计,质量差点的充电器,长时间插着可能会漏电。还有手机有提示,长时间插着会让电池电压过高,降低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