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大家推荐一个装洗板水的瓶子,真的不漏

楼主(2023-08-26):
那种按压瓶,一般都会漏,不等用完,都蒸发没了,这个真的不漏,有需要的淘宝按图搜索吧,一定要按照扫码针头盒盖上的教程,装洗板水不要打开里面的孔,如果打开了,可以用烙铁烫一下

网友A:
瓶子是好瓶子,就是我们这边买不到洗板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瓶子是好瓶子,就是我们这边买不到洗板水。。。。。。

难道你从来没有网购?

网友C:
搜不到,给个链接吧。

网友:
多少大洋?上次买的一瓶洗板水用了一次飞完了……

网友:
用来装酒精应该也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个,确实比按压瓶好多了。

网友:
洗板水什么成分?有毒没?

网友:
都不想动电烙铁了。。。

网友:
这个我之前也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不到,给个链接吧。

用第一个图片 去淘宝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第一个图片 去淘宝搜

谢谢!已经找到了。

网友:
还真没用过洗板水

网友D:
洗板水是有时效的, 不知是不是会挥发, 前几年买了一大桶, 用了几次, 后来闲放, 二年后再用发现桶是空的了.

网友:
也试找找,弄一个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板水是有时效的, 不知是不是会挥发, 前几年买了一大桶, 用了几次, 后来闲放, 二年后再用发现桶是空的了. ...

桶要密封好

网友:
洗板水挥发性很强,要密封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从来没有网购?

洗板水是管制物品,我们这边不能邮寄。。。。。。。
你不懂不包邮地区的痛苦。。。。

网友:
装易挥发性的液体,应该使用胶质密封盖

网友:
我都是用的那种按压瓶,不漏但容易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