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捷安特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2023-08-26):
杂物太多,进不去,没看到型号,破烂堆里的货

网友:
看看刹车是不是液压的,如果是肯定是好货,便宜就下手了

网友:
内走线,油碟,前叉锁,前2后9,我猜ATX830吧。

网友:
ATX系列,排除6系7系,应该是8系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车不好骑,上次骑同事的捷安特,座垫太硬,车龙头太低,需要弯着腰骑,难受

网友:
不错  可以拿下

网友A:
轮胎很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胎很新啊

问题就是在于轮胎,感觉像是假货,这个品牌有安装这样的轮胎?没看到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在于轮胎,感觉像是假货,这个品牌有安装这样的轮胎?没看到过啊? ...

拿出来看看      ,这么假也不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