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铃电动车原装充电器绿灯无法充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6):
打开看没发现什么元件烧坏,输出线也没断,就是绿灯不充电
后来发现短接下BT151可以转红灯充电

网友A:
查查电动车充电插座是不是断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电动车充电插座是不是断线了?

没断,换个新的充电器可以充电的

网友:
到抖音或者b站去搜教程。

网友:
把充电线插在电池上,在充电器电路板上的充电线焊点测量一下有没有电池电压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试试,220V插头不要插,只插电瓶车端插头,然后在充电器里面的输出端两根线的焊点上测有没有电瓶的电压,如果没有,那说明到电瓶的线不通了

网友:
先按五楼说的做。

网友:
先易后难,把简单的排除了再说,5楼正解

网友:
电动车充电插座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或者你也可以换部车试试

网友:
看看线路板。我今天也刚刚遇到,是线路板铜膜断路了,接回就好了

网友:
大概率是断线了

网友:
充电器内部断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没发现什么元件烧坏

网友:
那可能是充电器的输出线坏了。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一下车的问题??

网友:
必须插上电池才充电呢

网友:
可控硅坏了?Bt151之类的 短接任意两脚看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
既然换充电器能充,那还是原充电器的问题,看主板又没有烧蚀的痕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把充电线插在电池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