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M/CS4863制作mini小功放

楼主(2023-08-26):
家里的电脑音箱用了10来年4寸的三诺N20GII,感觉没有分频器中频不清晰,超大Q的喇叭低音松散太肥,高音有些亮,前几年换了“分频”电容,把3.3uf的铝电解换成了mkt2.2uf,但声底永远是不干净,而且功放板滤波电容也老化了,既使换了红宝石,声音也是不通透的,PCB排版就是不合理,负反馈电容换成尼吉康,还是一副老态缺乏质感。
所以决定再次DIY一套mini电脑音箱,在这4863之前,已经用100*68*50的防水盒和1.5寸的喇叭做了一对

买来的功放板滤波是杂牌470uf,更换成立隆的固态;独石电容更换成MKT105;原输入反馈电阻阻值不适合电脑音源输出,换成12K/33K;芯片上加装散热片;使用10K电位器,硅胶线加KF2510压接;PCB使用了亚克力板开窗架空固定

音箱使用100*68*50的防水盒,电磨开孔,药瓶粘砂纸抛光圆孔,用水晶滴胶内加厚音箱壳,鱼缸过滤棉作吸音棉,1.5寸喇叭涂704B密封热熔胶固定。

整体效果还行,小喇叭声音挺均衡的,低音就不用多想了,关键够清晰,低音量下照样丝丝分明

功放完全听不出底噪,供电使用5V2A赛尔康产的两颗固态输出电容的充电头,供电有保证,加装的固态电容也是为了抵抗芯片发热后漏电增大问题

4863的输出功率是2.2W*2,喇叭标称3W,很般配;30°C下0.5V音源输入,电位器音量最大没发现失真,久听功放微热,充电头几乎没温升

网友A:
这功放IC电路外围真简单,音响电容用固态好像不合适吧

网友:
小功放小喇叭

楼主做的也太mini了

网友:
为几毛钱的IC做个整机好像有些小题大做,怎么样也用个几块钱的IC 吧。

网友B:
讲的好像很专业的叙语,但最后以充电头作电源就能预知听音效果如何。

网友:
LM/CS4863的外围元件比较少,做耳放更方便。

网友:
这个喇叭外接做高音补充不好吗

网友:
上个数字功放试试,可能更Hi

网友:
原创作品,加分奖励

网友:
这mini小功放看着不错,关键是自己满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的好像很专业的叙语,但最后以充电头作电源就能预知听音效果如何。 ...

非常赞同。

网友:
不懂这个点个赞吧

网友:
真是够迷你的

网友:
把电路图和IC资料发出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放IC电路外围真简单,音响电容用固态好像不合适吧

这个问题在hifidiy讨论过多次,如果能够保证固态的漏电电流足够小,那么用在滤波处没有问题,固态千万别用于耦合反馈,滤波就是滤除纹波提供大电流输出时水塘的作用,减少供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的好像很专业的叙语,但最后以充电头作电源就能预知听音效果如何。 ...

开关电源和工频变压器的区别在于纹波及大电流跳变的稳定性,赛尔康的这款纹波50mV,和大多数EI变压器在一个等级,高级的环牛输出纹波也有20多mV,所以纹波不是问题。至于大电流跳变就不用考虑了,输出不超1A,我也没听说过哪位金耳朵能分辨出华硕HIFI主板用了ATX电源导致声音不佳的反馈,人毕竟我这里只是的AB类微型桥接功放IC,没这么多高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