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运气啊,一个很骚、想不到的故障:拆修先马黑魅500(网销版)并拆风扇

楼主(2023-08-26):
这是2011年购于京东,花了323米。期间,用了大概六七年,趁着搞机除尘时把电源也拆开除尘并更换过若干主电容、输出滤波电容、启动电容。更换的电容均从寨子找靠谱的店家购入的红宝石或你吃糠长寿高频低阻系列电容,输出电容则为富士通固态,用到了现在。
非模块电源,额定500W,无牌80+,智能调压,静音风扇,支持背板走线。其介绍特色技术与用料亮点(摘自京东货品介绍):
一、故障
时间:2023年8月20日,中午开机,未关机出门,晚上哈9,结果隔天晃鼠标准备使用,没动静,按快捷键启动还是无反应,重拨插电源插座不啪。犊子了。拆机,闻到一股元器件烧了的那种味道。
拆机:仔细观察PCB,没发现有味道的元器件,直到。。。
更体位(删掉)角度欣赏下

很危险,很骚啊,同 志们。安装时,多长和多出的线都是用魔术带扎盘起来,满满地塞光驱安装位的,没成想居然遇上这样的事,也想不明白SATA电源线会应该是短路造成这个故障,并且未引发更严重的事态,只能说好习惯把随机带的防氧化硅胶套把未使用的口子都包上,且电源保护电路确实不错,这才未扩大故障。
电源采用三版IC构成:CM6805BG+GR8329N+XY6112
CM6805的功能如图所示

管脚说明

GR8329N简介
四通道电源管理IC,提供了3.3、5、12V三组电压的过压、欠压保护锁定,过流保护锁定,75 Ms 欠压和过流保护 ,PSON信号等等。本次短路故障,很好验证其功能的可靠。

管脚说明

XY6112,用于辅助供电。
故障修复:
1)反正一直插着电,都没事,在线测量处,PS-ON,3.8V左右,短接,散热风扇动有动下,板上没什么大的故障。所以修进来很简单,把骚焦的那路供电线从PCB焊接处于根处剪断,并缠上电工胶布——原想焊下的,但焊点太大,烙铁不给力,便宜行事。测量下,输出部分不存在短路现象,短接下绿线与黑线,即PS-ON与GND,风扇转,各路电压正常。运转一段时间,稳定,没有新的异味出现,拨掉电源线,摸一摸,各部件发热温升正常。那就算是修好,上机,“嘀”,OK。
鉴于本电源的发售年代,估计可能还是网销初卖,电路与用料还是不错的。下面的图,拍都拍了,看官那就随意欣赏下,无必要不作文字说明。
采用了二级EMI,接线采用接线端子,而不是直接焊接在PCB上。

意外了,用吹风机除尘时,不小心把风扇的叶片搞断了两片,只好临时接近可能平衡的状态再掰断,留三片临时顶下用,等新风扇来再处理。

新风扇来了,需要改下接口,有点不太好的一点的是,新风扇的电流追求静音,工作电流小了,有点担心风量较小,散热有影响,后来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大负荷,就算了。H77+E3+GTX750 1G(插槽75W足以,无外接供电接口),2HDD+1SSD,4内存。

拆原风扇,做工还是不错的,且某些细节考虑比较周到。
油封处加橡胶塞保护

润滑油未干涸,同时又有垫片和垫圈,以及叶片还有橡胶垫。难怪风大又静音。

正面电路

276 LA13T,霍尔IC?

最后本发贴机所用电源就是修后的Ta。
END
谢谢观看。

网友A:
没看清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卡破皮了?

网友:
保养是真用心了,投资比我的矿龙1250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清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卡破皮了?

图有展示,某个未用的SATA电源接口莫名其妙短路了,烧了。幸好有硅胶套。

网友:
把新扇叶换到老风扇上试试

网友:
你这也太勤俭节约了

网友:
先水洗再说

网友:
先马还是不错电源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奇葩,不用的插头烧了,只能说明这个插头所用的材质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不错电源

网友:
SATA供电线居然会无缘无故就短路烧了,真奇怪。

网友:
确定不是受潮短路引起的就有点奇怪了。

网友:
可能是SATA接口接插件通病,遇到过品牌机的SATA电源接口烧掉的,还不是一台。

网友:
过载短路了?

网友:
针脚太密 潮湿跳火?

网友:
受潮或者积灰造成的短路吧

网友:
环境潮湿,再加上楼主用胶套套住了SATA的插头,导致进入插头里的水分无法挥发,日长年久最终形成水珠,导致短路;而烧焦的塑料是很容易吸收水分的,因此恶性循环,最终严重短路。
所以,保护胶套才是故障的【罪魁祸首】。

网友:
使用环境这么潮湿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有点让人想不到的
楼主生活的地方湿度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