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落地扇电机为0.7瓦到80w无极调速无刷电机

楼主(2023-08-26):
特点:手工简单,低成本,0.7-80瓦无极调速。

核心材料:
空气净化器nidec电机,无刷电机信号主板。
成本:电机18.8+6,信号板14.2+3-1

电机介绍:
空气净化器电机,电机带驱动主板启动加速减速刹车还有转速区间符合风扇使用,有高灵敏扭力限制保护相对安全。

转速区间420-2800,驱动频率100-700hz@50%占空比。

驱动电压22.8-25.2v,逻辑供电与其它信号4.75-5.25v。逻辑供电与信号超压必烧坏电机主板。

卖家介绍原厂挑选瑕疵电机,有一定可能有动平衡或者轴承响问题,大家与卖家做好沟通,买好运费险。

信号板子介绍与改装:
选择clk50-1.4khz套餐,跳线1/2/3短接设置输出clk信号50-1khz模式。如图中割开串入15k电阻硬改输出频率50-650hz可以完全发挥电机性能,超过700电机打嗝。电阻选择范围13k到巨大,频率700到50hz。电位器20k最高电压不超过3v转速就限制最高700khz,大家自由限制最高转速。或者跳线选择2/3短接输出频率50-490hz,理论上电机限制最高2000转。

上电机特写:

一些改装技巧:
用纸笔穿孔取电机的安装孔位,后在废电机上打孔,螺丝最好选择平头3mm。

利用信号板子,刹车与正反转信号输出接电机启停白线可以控制电机启动停止。白线浮空或者5v停止,0v启动。控制板按钮短按刹车开关信号输出,长按正反转切换输出。上电刹车输出信号为0接电机白线电机通电就启动,接正反转信号上电为5v接电机白线电机默认不启动。图中接正反转信号切换避免上电就工作。

改装后体验:
驱动与电机完美匹配,12v供电0.7-26瓦调节,19v0.7-60瓦,24v0.7-80w。

电机缺点,销内部分轴短2cm需要大家发挥才智参考别人的改装处理,这里我没坏风扇无法给出办法。

电机兼顾高效率与大功率,所以可以最小功率无需关机。电机有高灵敏扭力保护相对安全。启动加速减速停止与刹车控制针对风扇负载有迟滞算法,所以选择电机调节比编码器更加有优势,可以做到电位器转动角度与输出频率线性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电机转速与刻度有线性相关。编码器对于这种有迟滞算法调节没刻度知识会比较麻烦,还有就是改频率输出没电位器方便。

警告:电机装了叶片高速大功率转动有可能叶片质量不好崩裂或者锋口打到伤人,大家做好防护在室外安全地方调试,选用优质风扇叶片,最好在12v时候50%输出下调试相对安全。这里diy一切责任与风险大家自行承担与本人与数码之家无关。

有什么问题与创意欢迎大家回帖咨询。本帖核心目的就是贴近生活,大家一起diy,一起开心快乐的交流,享受diy的乐趣。申明,本人非贴中材料的宝上卖家也没有任何合作,所以不会贴出购买链接。大家可以图片搜索寻找。

楼主:
为了降低改装后因为电机轴短造成叶子擦罩子风险,特地测试了一款标准钻石风扇落地风扇装上改装电机。

测试结果:
使用原来的风扇罩子固定座,大塑料螺丝,风扇罩子,标准16寸三叶风扇,都可以直接安装,叶片距离后罩子最近的距离1cm,不改装在80w模式依然没有发生刮擦。但是要考虑到有些叶子比较软或者罩子叶子尺寸不标准的问题,可以通过按压电机逼迫铁质后罩子中间水平可控变形前移1cm,这样可以完美改装了。

祝大家diy愉快!

楼主:
关于电机发热情况经验:
工作电压选择19-24直流时候电机主板发热低,有导热大概50左右。用12v驱动时候发热大很多,做了散热都局部80+温度。简单分析是mos开关的控制电压工作在12v输入的时候mos导通不完全所以发热大。大家应该用导热胶把开关管发热导热到电机金属外壳上散热。尽量使用19-24v工作电压供电,避开12v供电防止主板过热,如果要用12v应该买更加好的导热垫子,最好是相变导热硅胶胶。

选用笔记本适配器很适合作为电机适配器使用,祝大家玩的愉快

楼主:
第二台改装电机,摇头电机为220同步电机

网友A:
调速板又不带遥控功能,还卖那么贵,都赶上电机价钱了,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板又不带遥控功能,还卖那么贵,都赶上电机价钱了,不划算。。。

你说的没错,我也觉得贵,要是能做到8元包邮就好了。但是没办法目前只找到这个板子能与电机完美匹配。其实自己做一个板子也可以,但是diy难度会增加。
总的来说由于电机相对便宜,性能出众与风扇匹配成都高,所以总成本41也比较换算,如果电机只有20瓦那还不如买成品的电机。

网友:
电机运费也有点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没错,我也觉得贵,要是能做到8元包邮就好了。但是没办法目前只找到这个板子能与电机完美匹配。其 ...

这种板子应该也可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424215977

网友:
用555自己做信号板子也可以,就是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应该也可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424215977

这个板子虽然有5v输出,频率可调。但是也不能完全匹配,板子最高工作电压12v,所以不增加电源电路电机只能工作在12v功率受限在26瓦以下。且最小频率200hz电机最低750转无法达到420转电机最小功率受限达不到0.7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虽然有5v输出,频率可调。但是也不能完全匹配,板子最高工作电压12v,所以不增加电源电路电机只 ...

放心,虽然它写的是12V,但24V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这是电路图,用的是78M05最大可以支持到35V,而SG3525芯片本身供电电压范围是8-35V,所以24V一点问题不会有。这个模块的频率范围也是可以自己改的,你把R2改大就可以降低最高频率,具体网上有计算公式可以自己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虽然它写的是12V,但24V也是完全没问题的。这是电路图,用的是78M05最大可以支持到35V,而SG3525芯 ...

这个比同价位ne555驱动强多了,只需要外接一个105带开关的电位器就可以与这个板子控制电机了

网友:
看了我也不会玩电机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同价位ne555驱动强多了,只需要外接一个105带开关的电位器就可以与这个板子控制电机了 ...

对,它的优点就在于频率和占空比都可以单独调整互不影响,所以调占空比和频率的电机都能用,但是一般电机都是调占空比的多一些,用3块多的那种就够用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记号一下,帮顶

网友B:
改电机,固定是一大麻烦事。

楼主直接用原电机外壳改,开槽,打孔的,还是比较麻烦。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电机,固定是一大麻烦事。

楼主直接用原电机外壳改,开槽,打孔的,还是比较麻烦。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

目前找不到合适的落地风扇主体完成整个改装有点遗憾。

80w无刷直流风扇,风力就像那350瓦的铁工业电风扇一般。电机不装叶子全速除了有些滚珠声音动平衡都很好,装上叶子就被风声完全压制。电机主板好像有霍尔元件属于有感无刷电机,电机扭力限制停机锁定做的很灵敏大大降低了危险性很适合做风扇。

网友C:
好奇,这种PWM调速板,焊接后面3个触点,就可以改频率。不用买CLK电机专用调速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这种PWM调速板,焊接后面3个触点,就可以改频率。不用买CLK电机专用调速板吗? ...

这个信号发生器小板核心芯片是单片机,焊接跳线是模拟拨码开关输入单片机,让单片机切换pwm模式与clk输出模式等。
如下图:

楼主:
关于电机发热与散热:
如果工作在30w以下可以不考虑散热,如果以上特别是80瓦需要加强散热避过热保护。

图中内部露出蓝色的就是普通硅导热垫,用高端相变导热垫那就更好了。预计需要厚度1cm ,所以推荐使用5mm的堆叠,让mos热量导热到旧电机壳体加强散热。

网友:
无刷电机确实比普通的交流感应电机可靠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