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驰特LIR2032纽扣电池充电器(CT-ENERGY CT-LIR-A03)

楼主(2023-08-26):
淘宝上用红包买了几个2032用,就给我推送这个LIR2032,有顺推这个充电器,

今天收到,拆,看下什么玩意。

5个电池5元  充电器9元~~~

包装看着很精致,广州佛山寄过来的。

电池3.9伏左右

特么不讲武德,胶粘封口,

上工具

本来不带眼镜的,用着用着刀片飞了。

里面就这玩意,一个SOP8贴片IC

跑下电路,很像4056

测了下个脚的电压

END

网友:
这电池容量好像才60mAh,电流算下来1100/24000有45mA,建议换成30K~50K,避免过流。

网友:
这玩意还有充电的啊,一般用这个的都是很少电的场景,没必要用充电的吧???

网友:
LIR2032不知道自放电大不大,能否长期低电流使用

网友:
纽扣电池能充电?

网友A:
标称3.6满电差不多4v,差点想买一个同类的充电器,充3.2v的磷酸铁锂

网友:
很适合买电池不方便的

网友:
不知循环充电的寿命有多少次?

网友:
这个应急使用挺好的。

网友B:
这种锂电池能充电?应该应急使用一下还可以。

网友:
纽扣也充电,没必要吧

网友:
新科技的产物。

网友:
纽扣电池充电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称3.6满电差不多4v,差点想买一个同类的充电器,充3.2v的磷酸铁锂

有的啊,我的光动能手表里的纽扣电池就是可充电电池,上次自己买个换上的,网上买个电池好像七.八十块。不过是镍氢电池

网友:
有的啊,我的光动能手表里的纽扣电池就是可充电电池,上次自己买个换上的,网上买个电池好像七.八十块。不过是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锂电池能充电?应该应急使用一下还可以。

这个型号应该是可充式电池,非普通2032纽扣电池

网友:
用作车机断电记忆应该不错

网友:
很少用到这种充电器

网友:
2032一般都是3.0v,这个到将近4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