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ed的发热,和功率是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2023-08-27):
比如100w的led,假设满功率运行发热量是100

那么50w的时候,发热量是50??80w的时候发热量是80?
还是50w的时候发热只有满功率的30%,80w有70%....这样的非线性关系

网友:
差不多是你的第二种理解。

满功率时光效中等,降功率光效上升,超功率光效下降。
发热=100% - 光效。
有些大厂为了能效比,把LED降功率使用就是这个原理,记得CREE有个表格的。

网友:
这个发热是非线性的。

网友:
标称1W供电150mA效率高些。

网友:
非线性的,适当降功率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A:
还是50w的时候发热只有满功率的30%,80w有70%....这样的非线性关系
非线性还有非线性的线性?

网友:
而且电流和亮度也是非线性的。这就说明发热也是非线性的。

网友:
LED的光效随着电流上升而下降,也就是说50%功率时的发热量是低于100%功率时发热量的一半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厂的灯具都是用大量LED然后运行在小功率的原因。

网友:
适当降功率可以延长寿命

网友:
小电流发光效率高,大电流发光效率低,最高效率在极小电流

网友:
坛里有细心人能提供一个曲线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得去看厂家提供的功率-温度曲线,找不到的话,也可以自己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50w的时候发热只有满功率的30%,80w有70%....这样的非线性关系
非线性还有非线性的线性? ...

都是曲线,非线性的,每个厂家因为工艺问题都不一样,所以去看规格书才行

网友:
LED电流越小,发光转化效率越高,输入功率降至50%时,发热功率就会小于50%了

网友:
led正常工作时,光效一般只有15~20% 剩下全是热量

网友B:
不是这种纯线性关系,LED的功率越大光效越低,那发热越大,功率越小发热越低,但是如果散热不良,那发热是越热电流越大,电流越大越热,然后一直到急剧光衰或烧毁,搞不清这是什么关系了,所以,想要LED的寿命很长,只有控制好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种纯线性关系,LED的功率越大光效越低,那发热越大,功率越小发热越低,但是如果散热不良,那发热是 ...

LED电流-电压关系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温度越高,同一个电压对应的电流就越大,因此LED采用恒流驱动,这样温度升高不会使电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