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背景灯闪烁故障维修

楼主(2023-08-27):
液晶电视三星,现象是开机放一会背景灯闪烁。判断是电源板故障。开盖测试偶尔会闪烁,是软故障上热成像看看,发现电容旁边BEP801,802发热到70度,超过80开始闪烁(盖上机盖估计温度在87左右),判断为高温使电容老化电压不稳导致。这是高压电容质量要求高,服务器电源拆个换上。顺便把电容包上铝箔纸隔离下发热的BEP801,802元件。这款电视电源主板设计有缺陷电容位置靠近发热元件时间长了电容烤坏。

网友A:
上热成像,说得好轻松似的。羡慕有热成像的。

网友B:
热成像!利器!
拆下来的电容,测容量和内阻有变化么?

网友:
估计原来的电容质量也不太好。

网友:
一般都是电解电容干了造成的.之前家里的一个LG42寸也是开机要过一会才会亮,温度低就更严重,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C:
BEP801,802似乎是跳线(穿心电感),为何会那么高温度?

网友:
韩系电解电容质量不如日系大牌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BEP801,802似乎是跳线(穿心电感),为何会那么高温度?

查是电感,估计是电流太大导致温度高。背景灯是300V左右供电。有条件换个大电流电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热成像,说得好轻松似的。羡慕有热成像的。

也是纠结了5个月最后咬咬牙下单的,值得拥有,没事还可以看看美女。

网友:
牛人,敢动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利器!
拆下来的电容,测容量和内阻有变化么?

容量差不多,Q值5.1Ω了。

网友:
电视机磁珠发热还是很少见。

网友:
羡慕有热成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