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康佳的电视缺色,现在变成了蓝星人,是不是逻辑板坏了

楼主(2023-08-27):
这个是主板还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
海信搞过台是灯板灯发蓝光了。灯老化

网友:
进去工程模式调屏参      注意录视频  免得调错后可以盲调回来

网友:
先换灯条再看

网友:
修不如换,换新的机会来了

网友:
换背光灯可以了

网友:
先排除连接线接触的问题。换别的输出接口试试。

网友:
先将屏线两端的金手指部分用酒精清洗一遍,看看故障有没有排除?如果故障不变那就进入工厂模式打出RGB单色测试模式,看看屏能否正常显示单色图像?如果单色图像显示正常就是主板芯片输出问题了

网友:
先把排线插拔下试试再说

网友:
应该是最下面那块板坏了

网友:
灯条老化了

网友:
拆一边的排线看看。比较一下,最好是逻辑板坏咯,这个换起来简单多了!换灯条得拆屏~

网友:
换灯条解决问题

网友:
先换下那个驱动板试试,换灯条估计挺难换的,以前没换过的话屏弄坏风险应该比较大

网友:
看看故障有没有排除?如果

网友:
不接背光灯线手电照屏幕看看,大概率背光发蓝光导致的

网友:
把菜单调出来,看看颜色正常不,如果菜单不偏色,那就是驱动板的输入部分有问题

网友:
拆掉一边排线看看,不行就再拆一根,拆了还发蓝就换灯条,不发蓝就不干胶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