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霍尔拆烂了怎么查询原来霍尔什么型号

楼主(2023-08-27):
雅迪电动车,霍尔拆时烂掉了,没有整体的霍尔卖,霍尔管子没法查询。怎么配上霍尔呢?

网友:
万能宝上一堆这东西,具体要配哪种咨询店家就行了

网友:
记得只有120度和60度的区别 安装正反不一样 件好像是一样的 有贵有贱

网友:
二楼是正解,上X宝问卖家。。。。

网友:
这电机没记错是8寸。。。

网友A:
问淘宝技术客服,有的客服真的特别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淘宝技术客服,有的客服真的特别专业

某宝问了一圈了,他们都不知道!

网友:
现在新国标大部分都是41f

网友:
这都自己修了吗

网友:
不知道的话就换41f

网友:
只要不是那种转把用的霍尔就行了,一种开关型,一种线型的,这种是开关型的。

网友:
学习了。霍尔好像真只有角度之分,贵贱之分

网友(2024-03-23):
我的自行车改电动,昨天霍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