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漏液王腐蚀掉弹簧的时钟后续洗干净了外壳换上放了十年的松下铁壳干碳电池

楼主(2023-08-27):
漏液腐蚀掉弹簧的时钟后续洗干净了外壳换上放了十年的铁壳干碳电池

外壳洗干净了放干了

弹簧片换了一个,以前一个玩具上拆的吧,质量比这个差多了,铁片很薄

锡焊

放了十年的铁壳干碳电池

不是铁壳碳电池就不会烂,一样的会烂的流水,
长时间用的注意下没电了换电池,
长时间不用得把电池取出来

网友:
松下碳电池?价格多少?

网友:
我的改成锂电池了,不过容量有点改小了,每两个月就要充一次电。

网友:
铁壳不漏液?

网友:
杂牌基本都漏,

网友:
这种没有稳压的,不能直接上锂离子电池,容易烧掉。
换了镍氢又低电量报警。
换磷酸铁锂单节容量小,又得定制电池组或者改电池弹片。
用大容量一次性电池算了,就是怕漏液。

网友:
不换8025?提高精确度?

网友:
这种钟如果不用背光,两节电池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只相信碳性电池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是不是绝对不会漏液?

网友:
电子表改用3V的一次性锂电是不是更合适,那电池寿命相当不错

网友:
好长的标题,这碳性电池这么耐储存啊

网友:
杂牌,漏电快

网友:
记得以前买的松下显像管电视遥控器配的就是松下电池。

网友:
机器长期不用,一定要把电池拿掉。

网友:
铁壳电池?锌桶外面加铁桶?

网友:
清理的很干净

网友:
小电器长时间不用还是把电池取出来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