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兄弟们索尼KD-X9000F 不定时自动灰屏幕

楼主(2023-08-27):
1.求帮忙分析是哪个板块的问题,电视不定时黑屏,已经恢复出场,刷过最新固件,都会出现问题。此外,外接HDMI给信号,不看网络电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黑屏后有时候马上电源重开,屏幕会闪且有一些花纹不稳定,过一一下又可以了,但是一般看不了十分钟又黑了。
3.关闭电源,下电或不下电都过一会又能正常看了。

网友:
不太清楚,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就多了,如果只是黑屏,实际液晶有输出,只是背光不亮,用手电筒从外面照可以隐约看到很暗的图像的话就有可能是灯条或者高压点灯板出问题了。如果黑屏背光亮,没有图像,那就是逻辑板或者电源板出问题了,你这种断电等一会又能用的大概率考虑是电源板电容出问题,或者是哪块板上有自恢复保险。一个个查吧,这个不是通病的话不是说两句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
检查下电源板各路输出电容先 以前32寸索尼满是散热孔 还用的松下固态 现在背面封的严严实实的 也不知道用的啥

网友:
感觉是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