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打理有点特别的古董车载燕飞利仕道奇卡带车机并维修

楼主(2023-08-27):
上家说不会接线试机 看图面板有断裂痕迹 打黑玩玩

到手

铭牌 日本制造

面板粘过

开拆

五段均衡

VFD显示屏

摇杆电位器

收音板

电感屏蔽

主板部分

卡带部分 比较复杂

接着拆 主板看起来有官方改动 还有后期维修

这颗电阻是并联的 去掉后VFD不显 应该是屏丝电压的 没管接着留着了

这个看着是官方修改

试机卡带是无反应的 但是屏幕有进带图标显示 猜测卡带系统正常 电机有问题? 然后测试发现不是电机 无电压 电机驱动好像开盖儿了

拆下BA6218驱动芯片,网购电机驱动芯片更换

然后后来试机还没反应 ... 要翻车这是 查芯片供电没有 然后发现主电源这个10欧电阻炸了 没有十欧 找了个一欧多的 更换 试机正常

先修复面板

各部件清洗清洁 复装

卡扣修复后效果

开始着重修复卡带 打散清洁上油复装

拆完这一堆

全部清洁后

更换皮带 原来的皮带不对 硬套上去的 很短 吃劲儿

试机

走带平稳 带速听感正常 声音无异常 进出带翻面正常 偶尔变音应该是我的带子不行

至此修复成功

楼主:
感谢版主精华

网友A:
这款车机够特别的,VFD显示、五段均衡调音、摇杆音量调节、内部行星齿轮结构....

网友B:
hi 老伙计,我的上帝啊,你怎么脱成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车机够特别的,VFD显示、五段均衡调音、摇杆音量调节、内部行星齿轮结构.... ...

是的 看中了是燕飞利仕 原车应该是带燕飞利仕功放和燕飞利仕喇叭的 所以拿来玩玩 不过可惜的是 我所有的道奇 都是单数收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 老伙计,我的上帝啊,你怎么脱成这样子了

脱到每一个零件

网友C:
这个算大工程了吧,古典风十足,面板方方正正,装个盒子,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大工程了吧,古典风十足,面板方方正正,装个盒子,完美

弄了好几天 主要是等配件

网友D:
拆完可以丢垃圾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完可以丢垃圾桶了吧

呵呵 一二三

网友E:
到这里申请加入棒棒团吧,圈子里的福利不用我多说你也懂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1-1.html

网友F:
这玩意有年头了

网友G:
话说那只小手挡着什么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 看中了是燕飞利仕 原车应该是带燕飞利仕功放和燕飞利仕喇叭的 所以拿来玩玩 不过可惜的是 我所有的 ...

道奇是个好东西,就是存台少!

网友:
系统而庞大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这里申请加入棒棒团吧,圈子里的福利不用我多说你也懂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9-1-1.html ...

申请了谢谢猪头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有年头了

得有三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那只小手挡着什么呢?

杂物 太乱

楼主:
引用 网友H:
道奇是个好东西,就是存台少!

这个缺点确实是 不过可以用FM发射器或者外挂收音机解决 哈哈